PID调速,PID输出Uk与占空比之间的关系?

楼主:
程序预期功能:由PWM波形控制电机转速,并通过PID调节转速。目标值:标定转速。 反馈值:由传感器测出实际转速。
偏差e=目标值-反馈值。采用位置式PID控制。
PID调节所得Uk 如何影响电机转速?是Uk影响占空比再调节转速吗?
如果是,那么Uk和占空比的关系是什么?是占空比=Uk吗?
编写程序时需要知道PWM占空比与电机转速之间的关系吗?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PID调节所得Uk 如何影响电机转速?是Uk影响占空比再调节转速吗?”
是。

网友A:
“如果是,那么Uk和占空比的关系是什么?是占空比=Uk吗?”
如果PWM由你的程序产生,那么占空比是否等于Uk,由你的程序决定。如果你的PWM不是由程序产生,而是由Uk(电压)经由硬件产生,那么占空比和Uk并不一定成正比,往往带有一定非线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那么Uk和占空比的关系是什么?是占空比=Uk吗?”
如果PWM由你的程序产生,那么占空比是否等于Uk ...

PWM由我设计的程序产生,您的意思是,占空比和Uk的关系是我自己设计的,是吗?
程序里占空比=Uk,或者占空比=2Uk 都可以?
=Uk或=2Uk的区别 就是PID的参数Kp Ki Kd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由我设计的程序产生,您的意思是,占空比和Uk的关系是我自己设计的,是吗?
程序里占空比=Uk,或者占 ...

“PWM由我设计的程序产生,您的意思是,占空比和Uk的关系是我自己设计的,是吗?'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由我设计的程序产生,您的意思是,占空比和Uk的关系是我自己设计的,是吗?
程序里占空比=Uk,或者占 ...

”=Uk或=2Uk的区别 就是PID的参数Kp Ki Kd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是Kp不一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