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备用电源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好,     最近设计一款终端,平时采用市电供电,当市电突然消失时,终端自动切换到蓄电池,此后如果市电恢复,会为蓄电池充电,充满电自动切断蓄电池供电环路,采用市电供电。有哪位大哥有相关电路,方便小弟学习学习。蓄电池为12V电池。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的设备到底是什么供电?既能用市电供电(交流),有能用蓄电池供电(直流),我想问一下,你的处理是将交流变成直流,还是将直流逆变成交流?

网友A:
还有,你想找的这种电路网上有很多现成的成熟的产品,你可以直接用的,没必要自己设计。推荐一下,现在好多的太阳能路灯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B:
既然你要求市电断电时你的终端自动切换到蓄电池,你的蓄电池额定电压为12V,那么你的终端应该是供电额定电压12V,不需要将12V的蓄电池供电电压再转换成你的终端所需要的其它电压。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要求市电断电时你的终端自动切换到蓄电池,你的蓄电池额定电压为12V,那么你的终端应该是供电额定电 ...

我的控制部分是3.3V供电的,12V以后还需要接电压转换电路。现在只需要在外接有电源的情况下就使用外接电源,如果没有外接电源就使用内部蓄电池,重新接上外接电源后外接电源可以给12V蓄电池充电,且充到额定电压就切断充电环路,有点类似应急照明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想找的这种电路网上有很多现成的成熟的产品,你可以直接用的,没必要自己设计。推荐一下,现在好多 ...

看了下应急照明灯,使用了继电器,但我又想正常工作时它的静态功耗比较低,所以比较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的设备到底是什么供电?既能用市电供电(交流),有能用蓄电池供电(直流),我想问一下,你 ...

可能没说明白,市电转换成12V直流电之后再给终端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应急照明灯,使用了继电器,但我又想正常工作时它的静态功耗比较低,所以比较矛盾

感觉你这么做反而更复杂了,你这么做,首先你要一直检测是否有市电,第二,你还要时刻检查蓄电池是否有电,我感觉你还不如用蓄电池供电,然后用市电给蓄电池充电,你只需要做一个监测,保证蓄电池有电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控制部分是3.3V供电的,12V以后还需要接电压转换电路。现在只需要在外接有电源的情况下就使用外接电 ...

”现在只需要在外接有电源的情况下就使用外接电源,如果没有外接电源就使用内部蓄电池,重新接上外接电源后外接电源可以给12V蓄电池充电,且充到额定电压就切断充电环路“
你的这个方案,好像更麻烦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么做反而更复杂了,你这么做,首先你要一直检测是否有市电,第二,你还要时刻检查蓄电池是否有电 ...

如果一直给蓄电池充电,会影响蓄电池寿命的,而且也有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需要在外接有电源的情况下就使用外接电源,如果没有外接电源就使用内部蓄电池,重新接上外接电源 ...

能说说您的建议吗,或者按照您的想法提供一些参考电路给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直给蓄电池充电,会影响蓄电池寿命的,而且也有安全隐患。

谁说了一直个电池充电的?我哪句话说一直个电池充电的?我说的意思是做一个检测,当电池电量低于一定的时候在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控制部分是3.3V供电的,12V以后还需要接电压转换电路。现在只需要在外接有电源的情况下就使用外接电 ...

”我的控制部分是3.3V供电的,12V以后还需要接电压转换电路。“
你的控制部分用3.3V供电,那么你的12V转换成3.3V的设备必定不是只能在12V供电下工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例如9~14V)都可以正常工作。那么你只需要让你的12V转换成3.3V的设备由蓄电池供电即可,如8楼所说,用市电给蓄电池充电,你只需要监测蓄电池电压,在蓄电池接近最低电压(放电接近终了)时报警一段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制部分是3.3V供电的,12V以后还需要接电压转换电路。“
你的控制部分用3.3V供电,那么你的12V转 ...

您好,首先我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感觉跟我的需求不太一致。我的终端就是常年放在户外的,外面接的是市电,终端内部还放置了一个小锂电池,锂电池可以提供终端三天的电量,主要是防止市电断电带来的影响。现在就是想在平时就采用市电供电,在断市电的情况下无缝连接到锂电池上以保证终端继续正常工作。市电恢复,将对欠压的锂电池充电,此时对终端的供电采用市电。当锂电池充电充满即断开,保护锂电池,此时锂电池相当于空载。目前应急照明灯就是这个原理,我想知道是否有更好电路,有更低功耗的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了一直个电池充电的?我哪句话说一直个电池充电的?我说的意思是做一个检测,当电池电量低于一定的时 ...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意思是一直使用电池供电?等电池没电了自动打开充电,充满再断开?我担心的是电池如果快要没电了,这个时候市电也突然停电,那么我的终端会死掉的,不能保证三天的供电。而且电池如果经常充电,也会影响其寿命,虽然现在锂电池没有记忆功能,但是经常充电,对其容量与寿命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首先我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感觉跟我的需求不太一致。我的终端就是常年放在户外的,外面接的是市 ...

既然你打算使用应急照明灯的电路,但嫌继电器功率消耗大,不妨让继电器在市电有电时吸合(此时继电器绕组耗电,不过市电多耗一点点没什么关系)。市电掉电,继电器释放,让你的电池经常闭触点接入负载,此时继电器不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打算使用应急照明灯的电路,但嫌继电器功率消耗大,不妨让继电器在市电有电时吸合(此时继电器绕组 ...

嗯,我本来是这么打算的,现在客户又要求太阳能供电,搞得我有点难受。意思就是常态时也需要较低功耗,一个太阳能帆板管10台终端(有容量较大的蓄电池在前端)。现在终端的工作静态电流约为5mA。

网友:
1、UPS分为在线式和离线式,就看蓄电池是不是随时并联。
2、如果用继电器也有办法省电,可以用磁保持继电器,就是驱动电路稍微复杂一些。只有动作时耗电,平时不耗电。
3、你担心的需要用电的时候电池只有最低电量,不存在。电池充满以后还有涓流充电,随时补充自放电。但是这样有个缺点,电池长时间满电不放,不利于寿命,还是需要定期有放电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