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2芯片启动电阻的工作问题

楼主:
第一次用到 3842芯片,经过查资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明白,望各位前辈能够指导1、(C1两输入的是整流后的310V电压)R5、C11、C3构成启动电路,C11和C3电压充到启动电压的时候,UC3842开始导通,是不是3842启动以后R5、C11、C3构成启动的电路不工作了,由变压器的Nb对UC3842芯片供电?如果是,Nb的能量从哪里来?因为Q1导通以后输入Np的是DC310V,我们知道直流电在次级绕组是产生不了感应电压的,
2、PC817光耦的接到C7的两端,是不是为了检测到输出端电流?

网友A:
R5提供起振前的能量,C3、C11是电源滤波电容。U3开始工作后,Q1处于间歇导通态即振荡态,此时Np绕组流过的电流可不是直流,所以Nb绕组提供U3工作电源,Ns绕组提供电源输出。光耦提供反馈通路,其LED可不是直接并联在C7上的,肯定有限流电阻。输出电压决定了流过光耦LED的电流,随即决定了光耦光敏管的导通内阻,进而影响Q1的振荡工况,从而实现输出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5提供起振前的能量,C3、C11是电源滤波电容。U3开始工作后,Q1处于间歇导通态即振荡态,此时Np绕组流过的 ...

1、NB提供U3的工作电压,NB感应到的电压为什么刚好是U3的供电电压?次级线圈会不会感应到有高有低吗?
2、R5为启动电阻,那就是说U3工作以后,R5无电流流过,U3的工作电压全部由NB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B提供U3的工作电压,NB感应到的电压为什么刚好是U3的供电电压?次级线圈会不会感应到有高有低吗?
2 ...

A1:在确定输入电压下,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电压由变压器初次级的匝数比决定,当然不是随便来的。变压器的磁材料、尺寸、匝数、匝数比及绕线的直径等都有专门的设计要求。
A2:R5始终有电流流过,只要其两端有电位差。显然,该电路只要通电,R5两端是有电位差的。U3的工作能源主要由Nb绕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