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无线充电器知识及其拆解

楼主:
5W无线充电器知识及其拆解
    无线充电技术(Wireless charge technology )源于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小功率无线充电常采用电磁感应式
由于充电器与用电装置之间以磁场传送能量,两者之间不用电线连接,因此充电器及用电的装置都可以做到无导电接点外露。
无线充电基本原理
     无线充电的基本原理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电磁感应,另一个就是感应电动势。电磁感应定律其主要原理是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在磁场里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时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有了感应电动势就能够驱动电子形成电流。通过这个原理我们给线圈提供一个不断变化的磁通量,线圈内就会产生电流,再将这部分电流整合为直流为手机充电。
无线充电标准
       主流的无线充电标准Qi标准
      Qi是全球首个推动无线充电技术的标准化组织--无线充电联盟(Wireless PowerConsortium,简称WPC)推出的“无线充电”标准,具备便捷性和通用性两大特征。首先,不同品牌的产品,只要有一个Qi的标识,都可以用Qi无线充电器充电。其次,它攻克了无线充电“通用性”的技术瓶颈,手机、相机、电脑等产品都可以用Qi无线充电器充电,为无线充电的大规模应用提供可能。
      市场比较主流的无线充电技术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即电磁感应、无线电波、以及共振作用,而Qi采用了最为主流的电磁感应技术。在技术应用方面,中国公司已经站在了无线充电行业的最前沿。据悉,Qi在中国的应用产品主要是手机,这是第一个阶段,以后将发展运用到不同类别或更高功率的数码产品中。
     最近各品牌纷纷推出无线充电板、无线充电移动电源、无线周边设备等,这一切都要感谢Apple iPhone 8为业界“指名”Qi无线标准是以后趋势大流,跟着风向走保证不会走错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某知名品牌的无线充电板拆解。
这款无线充电器输入5V2A,输出5V1A
座充的侧面有一周的滚花,看上去很精致。
座充底部粘上一圈防滑橡胶,避免座充放置在桌面上会滑动。
输入采用Micro USB插座,放置在无线充侧边。
光圈发光开关按钮
拆解需要从防滑橡胶圈下手,撬起橡胶圈可以看到螺丝。
按钮位置是贴片开关。
壳体分离
PCB与面板采用胶体粘附起来。
继续把面板分离开来。
刮开垫片。
线圈部分
线圈直径为3.5CM左右。
PCB一览,给线圈供电  可参考  MP1907  100V,2.5A,高频  半桥栅极驱动器
焊盘饱满有光泽
LED开启用的贴片开关。
布满一整圈LED
Micro USB磁铁无缘。
无线充电发射芯片来自CVSMicro   CV90312T
富士通MB95F012K单片机
单片机供电 DC-DC  可用芯源 MP2269  3.3V - 30V1A12μA
MP2229   21V 6A
ST意法358运算放大器。
AO4800 MOS。 双N-MOS 30V 6.9A  SOIC8

全部拆解一览。

网友:
拆解得够详细了

网友:
这板子的造价不便宜啊,我们的方案现在有5W和10W的两种,用的器件也不少,但是只是相对没有使用这么多的集成芯片,主控MCU是自己公司产的。

网友:
这个插解很详细

网友:
荃盈合众电子  ,无线充电芯片及方案都做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