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帮忙

楼主(2018-03-27):
来自手机
求帮忙
大佬们,我的单片机晶振是32MHZ的,想定时1S,该怎么算呢,我想这样,x*12/32=50ms,但是却除不开怎么办

网友A:
用最接近的一个计数值就是了。此时你的1秒定时误差并不大,远小于你的石英晶体频率误差。

网友B:
以前做adc时,不管怎么校准调,ADC结果都不是呈线性的,总有某个测量点的误差有点偏大,非常苦脑,总是以为芯片必须是非常理想的器件。
其实,想要理想的结果,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理想化的,天底下那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