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截止频率

楼主:
采样小电阻的电压经过有源滤波和放大想请问这个滤波的截止频率是多少,怎么分析计算的?

网友:
三组滤波(R69R70C22,R74C25,R76C26)均为一阶,且是互相独立的,可以分别计算。

网友:
图中的D4是啥呢?二极管?

网友:
最后一级是个积分器,这个电路很容易由于运放失调而堵塞。
也由于这个积分电路的关系,这个电路的幅频特性没有平坦的部分,第一个极点就在零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