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这个调理电路工作原理的解释不懂

楼主:
Ui输入的是包络线,平均值10V,要调节到0-3V以内。不懂,感觉输入信号在2号引脚,而他很多作用有的在2号引脚前,有的在2号引脚后,能形成回路?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
R1和R2构成分压电路,将信号先衰减到一定程度。Rp2和R3控制同相放大器的增益。Rp1给该放大器一个固定正电压偏置(使输出端在Ui为零时具有一个固定负输出值)。

网友A:
“感觉输入信号在2号引脚”
别“感觉”。
输入信号在Ui处,输入信号分压后在3号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输入信号在2号引脚”
别“感觉”。
输入信号在Ui处,输入信号分压后在3号引脚。

3号和2号不是由于虚短虚断电压信号相等吗,可能知识点欠缺,控制同相放大器增益是不是就是控制放大效果?能不能讲讲具体怎么控制?那个论文里说RP2调节信号峰峰值大小,是啥原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号和2号不是由于虚短虚断电压信号相等吗,可能知识点欠缺,控制同相放大器增益是不是就是控制放大效果? ...

“3号和2号不是由于虚短虚断电压信号相等吗”
在运放线性工作范围内,确实两引脚电位相等,即存在“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号和2号不是由于虚短虚断电压信号相等吗,可能知识点欠缺,控制同相放大器增益是不是就是控制放大效果? ...

“控制同相放大器增益是不是就是控制放大效果?能不能讲讲具体怎么控制?那个论文里说RP2调节信号峰峰值大小,是啥原理呀”
控制同相放大器增益就是控制同相放大器增益,没有什么“控制放大效果”。
控制放大器增益,是通过Rp2与R3电阻值之比实现的。调节Rp2,即可改变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