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ADI的电路准备做个远程测电阻温度计的方案,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参考的是ADI CN0287评估板,AD用的是AD7193,是要远程测量一个电阻,由此来算出温度,此电阻是外购的,没有很详细的说明,既不是铂电阻,也不是热电偶,0℃时阻值10K,25℃时3K,70摄氏度时500欧,这个范围有点大。MULTISIM仿真电路如下:

说明如下:VCC的2.048V是基准电压过来的(4.096V分压),运放AD8552不是实际要用的型号,这里只是摆着用来仿真,就当一个漂移小、轨到轨的运放就行了。R4即是待测电阻,万用表XMM1与其串在一起,是测电流的,在我要的10K到500欧范围内,此恒定电流大小如上图显示,万用表XMM2相当于AD7193的差分输入端,其测到的电压,除以恒定电流,即可得到待测电阻。(此恒定电流并不是不变的,由VCC和R5决定,同时,R4也需在一定范围内,这里不解释)。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multisim里面怎么画100米的电缆,找了半天找不到,只好在图中文字标注下了。(图中网络5和网络6各是100米的电缆)
2,这里用的是通过电流测电阻的方式,200UA的电流跑200米(一去一来)靠不靠谱?
3,不考虑线阻,因为待测电阻阻值变化很大,100米线缆造成的误差可以接受,采用分压的方式和上面电流的方式,工业上,哪个更好?

网友A:
“此电阻是外购的,没有很详细的说明,既不是铂电阻,也不是热电偶,0℃时阻值10K,25℃时3K,70摄氏度时500欧,这个范围有点大”
这么大范围的电阻变化,想必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阻是外购的,没有很详细的说明,既不是铂电阻,也不是热电偶,0℃时阻值10K,25℃时3K,70摄氏度时50 ...

我也估计是NTC一类的吧,厂家不会给详细资料,因为他们在买这个电阻温度计时,推荐的是他们自己的读数仪产品,我这里要自己做,他估计不会支持很多的。

网友B:
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吗

布线布那么远还不如用一个无线通信模块加一个mcu呢,估计成本都没你那个高。

网友:
认同5楼jileihello说法,这么远直接处理这种模拟信号一旦周围电磁环境不好会很麻烦,还不如用无线传输或者把信号数字化后再传输。

网友:
5楼说的是有道理的。
如果楼主一定要用有线方式传输信号的话,最好用差分方式双绞线传输,否则极容易受到各种干扰。

网友:
远距传输模拟信号需要使用电流环,4-20mA的工业标准即可,有专门的驱动器,也可以用运放搭。传感器+前端+电流环是工业现场常用的设备即变送器,测温的叫做温度变送器。

网友:
这个图有点看不懂,究竟是一个NTC放在100米远处呢?还是NTC与运放、基准电源等都放在100米外?
从图上看似乎是后者。如果是后者,还不如直接在远端做完ADC然后用数字传输。
但是从文中描述来看又似乎是前者,那样的话就要考虑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单单一个NTC放在100米开外,其余电路都在测量端,那么无论采用电阻分压还是电流源,对于抗干扰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采用双绞线是必须的,可以比较有效地抵抗共模干扰。最好用正负电源做成对地对称的结构,后面用差分放大器转为单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