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示波器分析CAN波形的时候如何区分是否有位填充

楼主:
RT,有没有靠谱点的方法区分000010是位填充呢

网友A:
位填充在示波器上应该会多一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填充在示波器上应该会多一位吧。

问题是如果确实有一位位填充,又有两个000010,那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如果确实有一位位填充,又有两个000010,那该怎么区分呢

CAN协议本来不是太适合直观的使用示波器去分析,哪怕是普通发数据,使用示波器也不方便看,何况是CAN协议这种数据帧形式的,加上位填充,实际上使用示波器解码相当的难,示波器证实有正常的波形就行了,如果要分析,使用CAN分析仪不是更好。做一个CAN分析仪也很简单呀。

网友:
在一帧中,只要连续5个0(000001)后面的1 或者5个1(111110)后面的0都是位填充,当然这是针对classical base frame和classical extended fr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