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23篇 自定义事件

楼主:
尽管 Qt 已经提供了很多事件,但对于更加千变万化的需求来说,有限的事件都是不够的。例如,我要支持一种新的设备,这个设备提供一种崭新的交互方式,那么,这种事件如何处理呢?所以,允许创建自己的事件 类型也就势在必行。即便是不说那种非常极端的例子,在多线程的程序中,自定义事件也是尤其有用。当然,事件也并不是局限在多线程中,它可以用在单线程的程序中,作为一种对象间通讯的机制。那么,为什么我需要使用事件,而不是信号槽呢?主要原因是,事件的分发既可以是同步的,又可以是异步的,而函数的调用或者说是槽的回调总是同步的。事件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可以使用过滤器。

Qt 自定义事件很简单,同其它类库的使用很相似,都是要继承一个类进行扩展。在 Qt 中,你需要继承的类是 QEvent。

继承 QEvent 类,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 QEvent::Type 类型的参数,作为自定义事件的类型值。回忆一下,这个 type 是我们在处理事件时用于识别事件类型的代号。比如在 event() 函数中,我们使用 QEvent::type() 获得这个事件类型,然后与我们定义的实际类型对比。

QEvent::Type 是 QEvent 定义的一个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传递一个 int 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自定义事件类型不能和已经存在的 type 值重复,否则会有不可预料的错误发生。因为系统会将你新增加的事件当做系统事件进行派发和调用。在 Qt 中,系统保留 0 – 999 的值,也就是说,你的事件 type 要大于 999。这种数值当然非常难记,所以 Qt 定义了两个边界值:QEvent::User 和 QEvent::MaxUser。我们的自定义事件的 type 应该在这两个值的范围之间。其中,QEvent::User 的值是 1000,QEvent::MaxUser 的值是 65535。从这里知道,我们最多可以定义 64536 个事件。通过这两个枚举值,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自己的事件类型不会覆盖系统定义的事件类型。但是,这样并不能保证自定义事件相互之间不会被覆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Qt 提供了一个函数:registerEventType(),用于自定义事件的注册。该函数签名如下:

  • static int QEvent::registerEventType ( int hint = -1 );

复制代码

这个函数是 static 的,因此可以使用 QEvent 类直接调用。函数接受一个 int 值,其默认值是 -1;函数返回值是向系统注册的新的 Type 类型的值。如果 hint 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这个 hint 不会发生任何覆盖(系统的以及其它自定义事件的),则会直接返回这个值;否则,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合法值并返回。因此,使用这个函数即可完成 type 值的指定。这个函数是线程安全的,不必另外添加同步。

我们可以在 QEvent 子类中添加自己的事件所需要的数据,然后进行事件的发送。Qt 中提供了两种事件发送方式:

  • static bool QCoreApplication::sendEvent(QObject *receiver,
  •                                         QEvent *event);

复制代码

  • 直接将 event 事件发送给 receiver 接受者,使用的是 QCoreApplication::notify() 函数。函数返回值就是事件处理函数的返回值。在事件被发送的时候,event 对象并不会被销毁。通常我们会在栈上创建 event 对象,例如:
    • QMouseEvent event(QEvent::MouseButtonPress, pos, 0, 0, 0);
    • QApplication::sendEvent(mainWindow, &event);

    复制代码

    • static void QCoreApplication::postEvent(QObject *receiver,
    •                                         QEvent *event);

    复制代码

  • 将 event 事件及其接受者 receiver 一同追加到事件队列中,函数立即返回。

    因为 post 事件队列会持有事件对象,并且在其 post 的时候将其 delete 掉,因此,我们必须在堆上创建 event 对象。当对象被发送之后,再试图访问 event 对象就会出现问题(因为 post 之后,event 对象就会被 delete)。

    当控制权返回到主线程循环是,保存在事件队列中的所有事件都通过 notify() 函数发送出去。

    事件会根据 post 的顺序进行处理。如果你想要改变事件的处理顺序,可以考虑为其指定一个优先级。默认的优先级是 Qt::NormalEventPriority。

    这个函数是线程安全的。

    Qt 还提供了一个函数:
    • static void QCoreApplication::sendPostedEvents(QObject *receiver,
    •                                                int event_type);

    复制代码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将事件队列中的接受者为 receiver,事件类似为 event_type 的所有事件立即发送给 receiver 进行处理。需要注意的是,来自窗口系统的事件并不由这个函数进行处理,而是 processEvent()。详细信息请参考 Qt API 手册。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自定义事件对象,已经能够将事件发送出去,还剩下最后一步:处理自定义事件。处理自定义事件,同前面我们讲解的那些处理方法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重写 QObject::customEvent() 函数,该函数接收一个 QEvent 对象作为参数:

  • void QObject::customEvent(QEvent *event);

复制代码

我们可以通过转换 event 对象类型来判断不同的事件:

  • void CustomWidget::customEvent(QEvent *event) {
  •     CustomEvent *customEvent = static_cast(event);
  •     // ...
  • }

复制代码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 event() 函数中直接处理:

  • bool CustomWidget::event(QEvent *event) {
  •     if (event->type() == MyCustomEventType) {
  •         CustomEvent *myEvent = static_cast(event);
  •         // processing...
  •         return true;
  •     }
  •     return QWidget::event(event);
  • }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