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陶瓷气体放电管选择技巧分享

楼主:
凡是有过电压发生的地方,就有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用武之地,但要用好陶瓷气体放电管则需要根据实际工作线路参考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各项指标选用适当的陶瓷气体放电管,否则会适得其反。以下是在设计及使用时必须注意的几点:
1) 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加入不能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这就要保证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的下限值必须高于线路的最大正常工作电压。据此确定所需陶瓷气体放电管的标称直流击穿电压值。例如:在电话线的过电压防护中,常态时,电话线两线间的电压为48V,但当振铃信号来时,两线间的峰值电压可达175V 左右,因此,此时选用的陶瓷气体陶瓷气体放电管的直流击穿电压的下限值必须高于175V,考虑到留点余量,所以一般选用直流击穿电压值下限为190V(标称直流击穿电压值为230V)的陶瓷气体陶瓷气体放电管。

2) 确定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要确保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冲击击穿电压值必须低于此值。以确保当瞬间过压来临时,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反映速度快于线路的反映速度,抢先一步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值。这是陶瓷气体放电管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例如:上例所述的电话线上,如果只用于保护一般的电话机,则只需选用冲击击穿电压小于800V(实测典型值为650V 左右)的陶瓷气体放电管,但若被保护对象为更精密的设备(如传真机等),则可选用我公司陶瓷气体放电管(实测典型值不到400V)。

3) 根据线路中可能窜入的冲击电流强度,确定所选用陶瓷气体放电管必须达到的耐冲击电流能力(如:在室外一般选用10kA 以上等级;在入室端一般选用5kA 等级;在设备终端处一般选用1kA 左右等级)。

4) 当过电压消失后,要确保陶瓷气体放电管及时熄灭,以免影响线路的正常工作。这就要求陶瓷气体放电管的过保持电压尽可能高,以保证正常线路工作电压不会引起陶瓷气体放电管的持续导通(即续流问题)。由于陶瓷气体放电管有一个特点是:维持陶瓷气体放电管持续放电的电压值要远小于陶瓷气体放电管的击穿电压值。一般用户没有测试条件,无法判定此项指标好坏,在此提供一种简单判定办法,以标称直流击穿电压为230V 的陶瓷气体放电管为例:找一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在其输出串联一51K 左右限流电阻再接到陶瓷气体放电管的二电极,将输出电压由小逐渐调高直至陶瓷气体放电管放电,然后再慢慢调低电源输出电压,观察陶瓷气体放电管熄灭时的电压值,一般的陶瓷气体放电管此值均为60V 左右。

5) 若过电压持续的时间很长,陶瓷气体陶瓷气体放电管的长时间动作将产生很高的热量。为了防止该热量所造成的保护设备或者终端设备的损坏同时也为了防止发生任何可能的火灾,陶瓷气体陶瓷气体放电管此时必须配上适当的短路装置,我们称之为 FS 装置(Fail-safe 即“失效保护装置”)。如我们的**RS 系列均配有 FS 装置。

6) 根据应用空间的大小,选择合适体积的陶瓷气体放电管。

网友:
无论如何,,放电管的冲击击穿电压值必须低于线路所能承受的最高瞬时电压值,这是基本,
确保放电管先将过电压限制在安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