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同步定点仪的操作技巧

楼主:
数显同步定点仪的操作技巧
任何一种仪器设备,在充分了解性能、特点后,方能事半功倍地发挥其功能。该定点仪尽管操作极其简单方便,但在使用时也得根据现场特点,巧妙地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其优势。
从使用说明书中介绍的原理知道,此定点仪靠仪器中的电磁传感器接收到故障电缆在冲击放电时产生的辐射电磁波后开始计数,而在声音传感器接收到故障点放电时产生的地震波后停止计数。电磁波与声音震动波之间的时间差乘以地下声波传播的速度,便是探头至故障点的直线距离(即数字屏显示的数值)。也就是说,只有在冲击闪络之后,探头测听到故障点传来的地震波使计数器停止计数后,所显示的数值才是有效而可信赖的。但是,在现场进行故障点定位时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探头距故障点太远,高压设备对电缆冲击放电时,定点仪只是由电磁传感器接收到辐射电磁波后计数器开始计数,而没有地震波来使计数器停止计数,耳机也听不到地震波。所以此时计数器将一直计到原设定数500.0米。而且每冲击放电一次,计数器将重新刷新一次,但仍显示500.0米,屏幕信息仅告诉操作者高压设备的冲击闪络功能正常,可放心沿电缆路径继续测听。第二种情况是冲击闪络时,耳机已能听到足够强的地震波声,计数器不再显示满量程500.0米。而是显示某一固定数值。(有可能末尾两位数有跳动),此固定数值重复显示的机率相当高。此时操作者可以断定:数显距离即为探头到故障点的直线距离。
当能确定故障距离后,下一步是沿电缆路径,任意移动探头一米左右,以判断方向。如果读数减小一米,证明移动方向正确。若读数增加一米,说明远离故障点。便可按屏显距离直接移动探头至故障点附近。此时,地震波强度加大,屏显数明显减小。只要在该处仔细缓慢地移动探头,总会发现某点的读数最小。无论探头往任何方向移动,读数将会增大。那么该点恰好是电缆故障点的正上方。此刻的屏显数即为该点的电缆埋设深度。而且此时用耳机监听的话,会发现此点正是地震波的最大点。
在实际的电缆故障定位现场,情况往往非常复杂。有四点是应注意的。
一、若现场环境噪声很大(如车辆流量大的公路旁、走的人多的街道或在工地附近等)。闪络冲击放电时,除故障点传来的振动波外,还有汽车引擎声、喇叭声、脚步声、说话声、机器轰鸣声……。这些噪声将严重地影响定点仪计数屏的读数稳定性。使得读数似乎杂乱无章。其实,还是有其规律性的,仔细观察读数便可发现,计数屏的读数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最大读数,无论噪声干扰如何变化,只要噪声不是连续的,此最大读数的出现率非常高。此读数即是故障点的距离。对计数屏上经常出现的无规律小读数,不必理会。随着探头接近故障点,其最大读数会逐渐减小。当稳定的最大读数变到最小时,此处即为故障点精确位置。
二、如果定点现场有连续的较大噪声,如电动机、鼓风机、排风扇、发电机、真空泵等发出的声音,将会导致数显失效,无论探头放置何处,数显屏总是出现零点几米(甚至0.1米)小数值。此时只能利用定点仪的声、电同步探测功能听测与数字屏刷新计数同步的地震波,用人的判断力去区分环境干扰噪声,以振动波的最大点去确定故障位置,不必去关心数显屏的读数。
    三、定位现场的电缆故障点位于埋地穿管之中。冲击放电时,在穿管的两个端口处声音最大,而在管子中央部位可能听不到声音,便有可能出现两管口有固定读数,而在其余地方(如管子中央部位或远离管口)仅显示满亮500.0米,此时便可根据两个稳定读数点的数值变化规律判断管中故障位置。只要挖出穿管,便可以用探头在管子上实施精确定位。此时的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0㎝。
四、若故障电缆位于电缆沟的排架上,且是封闭性故障(即电缆外皮未破,冲击放电时,故障点的闪络仅在芯线与外皮之间,外面看不到火花)。冲击放电时,在电缆本体上有长距离的较强振动,用声测法和同步定点法都无法确定振动的最大位置。此时的常规定点仪将完全失效,而HP-C便可发挥其特长了。只要将探头放置在具有强烈振动电缆本体上,数显屏将会在冲击闪络的同时记录下探头距故障点的距离,操作者便可很快根据距离指示数,将探头放置在故障点附近,寻找数显屏最小读数所对应的位置,此位置便是精确的故障点。注意,有时会出现冲闪时电缆全线都有微小振动的现象,各处强度几乎一样,只是接头处可能声音稍大些。这是对电缆进行冲击放电时电缆出现的“电动机”效应,千万不要被此声音迷惑。故障点的振动声很大,与全线“电动机”效应振动的微小振动声音有明显差别。可以不必理会此种微小振动,径直去找明显的较大的振动波(故障点发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定点仪电磁传感器灵敏度较高,定点仪主机过分靠近运行电缆时,该电缆的工频辐射会严重干扰计数器,其现象是计数器的后两、叁位数码管会不停地闪动,无法正常计数。此时,只要将主机旋转90度,用主机侧面对准电缆,且远离运行电缆,便可减少工频辐射干扰,使计数屏正常读数。
在进行电缆故障的精确定点时,首先应保证冲击高压产生设备的冲击电压应足够高,使故障点充分击穿放电(可从球隙放电的声音大小及清脆响亮程度判断,也可从电缆仪屏幕上的波形有无大振荡波形判断)。为促使故障电缆的故障点放电声足够大,可以加大冲击闪络电压的能量。其方法是适当提高冲击电压,并且尽可能加大储能电容的容量,如加大到2-10μF。这样可以使故障点放电时产生更大的声波振动,增大定点仪探头探测的距离。加快定点速度及提高准确性。对于低压动力电缆。粗测与定点方法完全与高压动力电缆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所加冲击电压较高压电缆低得多。据经验,一般冲击电压最高可以加到10KV以上,只要保证电缆端头三叉处不被击穿放电即可。由于所加的是脉冲冲击高压,持续时间一般仅有1-3mS。尽管瞬时功率较大但平均功率却很小,10KV的冲击高压对低压电缆一般情况下是完全无损伤的。据全国各地对于低压动力电缆的故障检测成功实例说明,低压动力电缆在故障定位时,冲击高压加到10KV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定点安全、准确而快速。
对放电声较小故障,可增大放电球隙,提高冲击电压,或增大电容容量,以提高冲击能量,增大放电声,以利于故障定点。
对死接地故障,封闭性电缆故障,放电声特别小。定点时就必须准确丈量距离,必要时在故障处附近挖开地面,直接在电缆外表监听定点。对于死接地故障可利用路径仪加路径信号,用定点仪仔细辨别故障点路径信号微弱变化找到故障点。
最后要说明一点的是,无论高压动力电缆还是低压动力电缆,在故障点破裂受潮和故障点金属性接地情况下,冲击高压闪络时,故障点一般不会产生闪络性放电。所以,一般定点仪听不到放电声,造成定点失败。一定要换用别的方法实施定点。不要轻易怀疑。
四、定点仪配套附件:
1、定点仪探头
探头是定点仪配套附件。使用时,探头插头与定点仪底面探头输入插座连接。探头配套有探针,松软地面时用探针,插入地面,探听故障点放电声音。
2、耳机
耳机是定点仪配套附件。使用时,耳机插头与定点仪耳机插座相连。耳机自带音量电位器,使用时,应旋至音量输出最大,用定点仪音量电位器调节音量。
3、路径探测棒
与定点仪,路径仪配合使用,进行路径探测。使用时插入定点仪磁输入插座,定点仪工作在声磁同步状态。
4、同步接收天线
故障定点时,定点仪在声磁同步状态,将天线插入磁输入座,可同步监听放电电磁波信号,掌握放电节律。同时Φ表头也指示放电电磁波幅度,当放电电磁声与V表头摆动同步时,就找到了故障点,外形如右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