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科技感恩月征文】性能好元器件也要正确运用在匹配电路

楼主:
外发电子加工厂私自更换不同品牌二极管。导致电源适配器生产现场频繁”啸叫“,短路测试不保护。问题1

测试规格:先在输出端加10A电子负载,再加交流电100V输入电源. 输出电压在7点几伏---8点几伏之间,然后通过调整R50R51电阻使其达到规格值7.62V—8.0V

问题描述:先在输出端加10A负载,再加100V输入电源,输出电压约2.5V左右.

  功率电源发现频繁”啸叫“声.

问题2:

测试规格:输入100VAC,输出端短路. 要求短路电流为:0---14A

问题描述:输入100VAC,输出端短路. 短路电流约为18A.实际为:未完全进入保护状态. 使用DS0-X 4034A示波器快速抓取短路电路波形,发现快速响应过快。

原因分析

该两个问题可以归为1个问题,都为在100VAC输入时,输出端加大负载10A 或 短路输出端,都没有完全进入保护状态引起,有些产品的机存在空载功率高,正常待机功率为0.5W,测试值约为:0.51--0.7W之间

问题解决方案:

将D5 二极管UF4007(超快恢复二极管)  换回 IN4007(普通二极管) 解决

若D5位置用IN4007,则空载功率受温度影响较大,需要冷却后再测试,大批量量产时才可以保证大部份一次性可以测试PASS. 空载功率短路保护已经完美解决。

若D5位置用UF4007,则空载功率受温度影响较小,换完D5之后,不需等较长时间,直接加载测试通过PASS率高于IN4007.

UF4007是超快恢复二极管1N4007是普通整流二极管,两者区别在于的反向恢复时间(从外加反向电压到进入反向阻断状态这一段的过渡过程时间)不同。
作为快恢复二极管UF4007这个时间要短很多,这样的话二极管的工作频率上限也可以更高。使用的话,理论上UF4007可以代替1N4007用于普通整流电路,而1N4007不能替代UF4007用于开关电路,如果坚持用,应用在NCP1377 PWM电流模式控制器自由运行准谐振会出现高频变压器”啸叫和短路不保护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