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线路与电缆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有没有大神了解过架空线路信号与电缆线路信号转换时,是怎么解决信号衰减的,阻抗匹配还是什么?

网友A:
架空线路信号与电缆线路信号转换时,除阻抗匹配之外,还可能有平衡-不平衡变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架空线路信号与电缆线路信号转换时,除阻抗匹配之外,还可能有平衡-不平衡变换。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通常采用变压器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通常采用变压器来解决。

根据双方不同的阻抗情况?进行变压器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双方不同的阻抗情况?进行变压器配比?

是的。

网友:
可是如果用变压器的话,信号衰减不就又大了吗

网友C:
架空线那也是电缆,楼主的描述不够确切。不同阻抗的电缆在互连时需要阻抗变换,长距衰减可用中继放大器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架空线那也是电缆,楼主的描述不够确切。不同阻抗的电缆在互连时需要阻抗变换,长距衰减可用中继放大器解决 ...

就是通过架空线传输信号,要转换到地缆上,因阻抗不同,导致信号衰减较大,有什么匹配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通过架空线传输信号,要转换到地缆上,因阻抗不同,导致信号衰减较大,有什么匹配好办法

不同信号的最佳阻抗变换方法不同,先说清是什么信号以及信号的特性等相关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同信号的最佳阻抗变换方法不同,先说清是什么信号以及信号的特性等相关信息。

200k-500k的载波信号,在架空-地缆的互相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k-500k的载波信号,在架空-地缆的互相转换。

这个频率不高,对阻抗不敏感,问题出在对地分布电容上,只能加中继放大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频率不高,对阻抗不敏感,问题出在对地分布电容上,只能加中继放大解决。

o ,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