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3700搭建VCA电路问题

楼主:
按照LM13700手册上搭建VCA电路,电压控制增益放大电路,其中输入信号幅值1Vp,频率10KHz,输入端采取500Ω/30KΩ的分压,大概到输入端是16.4mVpp,利用Multisim进行仿真发现两个问题:

1、如果利用二极管来降低输出波形的失真,即使用13K电阻,保证Id=1mA,发现仿真时,电路的增益和理论计算差距较大,而不使用二极管时,发现放大倍数和理论计算接近,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我改变不同的控制电压,比较两种情况,情况没有改善,增益还是不一样,差距很大。

2、输出电压一直存在偏置电压,大概1V左右,当改变输入端的电位器时,发现输出偏置电压在改变,但是如何调节,都无法使得输出电压无偏置或很小,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前辈!
仿真图中,1通道黄色代表输出,2通道代表输入。输出电压小的是使用二极管,大的是没有利用二极管。

网友:
没有用过LM13700,但是用过类似的其他VCA芯片,试分析一下楼主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利用二极管来降低输出波形的失真,...,发现仿真时,电路的增益和理论计算差距较大”。由于楼主没有给出实际的控制电压数值,也没有给出计算过程,所以不能判断究竟问题在哪里。如果楼主能够补充这些实验数据以及计算过程,或许可以开展讨论。
第二个问题,“输出电压一直存在偏置电压,大概1V左右”。这个原因比较简单。由于楼主使用了芯片内部的缓冲器,而那个缓冲器是一个简单的两个晶体管构成的射极跟随器,所以就造成了两个PN结的压降,这个压降大致就是1伏到1.4伏左右,且与流过PN结的电流有关,所以就有“改变输入端的电位器时,发现输出偏置电压在改变”。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帖,估计是楼主的计算有问题。
根据LM31700的手册,其主放大器是一个带电流源尾巴的双极型晶体管差分放大器,通过控制静态工作点达到控制增益,这是最常见的VCA电路形式。
当没有加入晶体管基极偏流时,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是对数关系,所以只有工作在小电压输入状态下才有近似线性关系。
楼主所谓的“利用二极管来降低输出波形的失真”实际上是在放大器上加入基极偏置电流,此时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间满足线性关系。但是必须注意到此线性关系是针对两个电流的。楼主如果沿用原来的电路,则由于输入端500欧姆电阻的存在,使得加到差分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电压很低导致输入电流很小,所以输出电压也变小,看起来就好像增益变小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楼主应该去掉那个500欧的电阻(反相端则直接接地),使得信号源成为一个电流源。

网友: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这个输出直流偏置问题我采取在输出端加入隔直电容来处理;
至于二极管的问题,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去掉了它,为了使输出波形失真减小,采取68k/300Ω的对输入信号进行分压,使得降落在运放输入端的差分电压小些,减小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