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华成英老师-学了模拟电子后应具备什么能力

楼主:
一、会看:电路的识别、定性分析
如是哪种电路
• 共射、共基、共集、共源、共漏、差分放大电路及哪种接法
• 引入了什么反馈
• 比例、加减、积分、微分……运算电路
• 低通、高通、带通、带阻有源滤波器
• 单限、滞回、窗口电压比较器
• 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锯齿波发生电路
OTL OCL BTL、变压器耦合乙类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 线性、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又如性能如何
• 放大倍数的大小、输入电阻的高低、带负载能力的强弱、频
带的宽窄
• 引入负反馈后电路是否稳定
• 输出功率的大小、效率的高低
• 滤波效果的好坏
• 稳压性能的好坏……

•二、 会算 电路的定量分析。
– 例如求解
• 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阻、输出电阻
• 截止频率、波特图
• 深度负反馈条件下的放大倍数
• 运算关系
• 电压传输特性
• 输出电压波形及其频率和幅值
• 输出功率及效率
• 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可调范围

三、 会选 根据需求选择电路及元器件
在已知需求情况下选择电路形式,例如:
• 是采用单管放大电路还是采用多级放大电路;是直接耦合、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还是光电耦合;是晶体管放大电路还是场效应管放大电路;是否用集成放大电路。
• 是采用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还是采用电流并联负反馈电路。
是采用文氏桥振荡电路、 LC正弦波振荡电路还是采用石英晶体正弦波振荡电路。
• 是采用OTL OCL BTL电路还是变压器耦合乙类推挽电路
• 是采用电容滤波还是电感滤波
• 是采用稳压管稳压电路还是串联型稳压电路

会选 根据需求选择电路及元器件
– 在已知功能情况下选择元器件类型,例如:
• 是采用低频管还是高频管。
• 是采用通用型集成运放还是采用高精度型、高阻型、低功耗……集成运放。
• 采用哪种类型的电阻、电位器和电容
在已知指标情况下选择元器件的参数
• 电路中所有电阻、电容、电感等的数值;半导体器件的参数,如稳压管的稳定电压和耗散功率,晶体管的极限参数等。

会选 根据需求选择电路及元器件
– 例如:实现下列电路
• 组成放大倍数大于104、输入电阻大于2MΩ、输出电阻小于100Ω、可以放大缓慢变化信号的放大电路
• 实现三路信号的加法运算
• 将直流信号转换成频率与之幅值成线性关系的矩形波信号
• 取掉信号中的直流成分
• 将正弦波变为方波
• 产生100kHz的正弦波
• 产生10MHz的正弦波
• 输出电压为1020V负载电流为3A的直流稳压电源
……

四、 会调:
– 电路调试的方法及步骤。
– 调整电路性能指标应改变哪些元件参数、如何改变。
– 电路故障的判断和消除。
– 例如
• 调整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方法与步骤
• 调整三角波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和幅值达到预定值的方法和步骤
• 电路中某元件断路或短路将产生什么现象。
• 电路出现异常情况可能的原因。
……

网友:
有难度啊,我算是白学了

网友:
会选 会调

算是证明你到底适不适合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