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 、电感 、电阻的使用

楼主:
磁珠、电感和零欧电阻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哪一个,怎么能快速的理解呢?零欧电阻我只知道在PCB中可以当作跳线使用。其他两个怎么通俗的理解?

网友A:
零欧电阻就是一根导线,如你所说,经常作为跳线使用。
电感是导线绕成的(意思是不止一匝),可以具有磁芯也可以没有磁芯。
磁珠是单根导线外面带有磁性物质,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在频率较低时和单根导线完全相同,但在某特定高频率范围增加电路中的损耗,以抑制噪声。

网友:
磁珠
    磁珠(ferrite bead)的材料是铁镁或铁镍合金,这些材料具有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在高频率和高阻抗下,电感内线圈之间的电容值会最小。磁珠通常只适用于高频电路,因为在低频时,它们基本上是保有电感的完整特性(包含有电阻性和电抗性分量),因此会造成线路上的些微损失。而在高频时,它基本上只具有电抗性分量(jωL),并且抗性分量会随着频率上升而增加。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
    实际上,磁珠是射频能量的高频衰减器。其实,可以将磁珠视为一个电阻并联一个电感。在低频时,电阻被电感“短路”,电流流往电感;在高频时,电感的高感抗迫使电流流向电阻。本质上,磁珠是一种“耗散器件(dissipative device)”,它会将高频能量转换成热能。因此,在性能上,它只能被当成电阻来解释,而不是电感。
    电感
    电感是储能元件,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对电感而言,它的感抗是和频率成正比的。这可以由公式:XL = 2πfL来说明,其中XL是感抗(单位是Ω)。例如:一个理想的10mH电感,在10kHz时,感抗是628Ω;在100MHz时,增加到6.2MΩ。因此在100MHz时,此电感可以视为开路(open circuit)。在100MHz时,若让一个信号通过此电感,将会造成此信号品质的下降。
    零欧姆
    指阻值为零的电阻。电路板设计中两点不能用印刷电路连接,常在正面用跨线连接,这在普通板中经常看到,为了让自动贴片机和自动插件机正常工作,用零电阻代替跨线。

网友B:
要快速理解,就从二者的单位上理解,磁珠的单位是欧姆,而不是亨特,要特别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快速理解,就从二者的单位上理解,磁珠的单位是欧姆,而不是亨特,要特别注意。

谢谢大佬,主要是这个我也从网上查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磁珠,电感,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个,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珠
    磁珠(ferrite bead)的材料是铁镁或铁镍合金,这些材料具有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在高频率和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佬,主要是这个我也从网上查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磁珠,电感,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个,不是很理解,

一般做产品时,对电磁兼容有要求,磁珠是不错的选择
电磁兼容包括EMI和EMC,在这些电路中就相当于一个抑制电感的作用,对高频传导干扰信号有很好的抑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欧电阻就是一根导线,如你所说,经常作为跳线使用。
电感是导线绕成的(意思是不止一匝),可以具有磁芯也 ...

可以的,谢谢。就是低频情况下磁珠和导线一样的,只有在高频的电路中有作用,可以抑制噪声,但是损耗会增多。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欧电阻就是一根导线,如你所说,经常作为跳线使用。
电感是导线绕成的(意思是不止一匝),可以具有磁芯也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然后还有不明白的问一下,电感是在什么时候使用呢,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在电路中使用时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产品时,对电磁兼容有要求,磁珠是不错的选择
电磁兼容包括EMI和EMC,在这些电路中就相当于一个抑 ...

我现在刚开始工作对EMI和EMC还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熟悉,希望多像你学习,磁珠在用的时候就是串在高频电路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刚开始工作对EMI和EMC还不是很了解,也不是很熟悉,希望多像你学习,磁珠在用的时候就是串在高频电 ...

下面是在模拟电源以及数字电源之间的例子
借用一个例子说明

如图,L1即是磁珠,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用在EMI方面,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

网友:
二者没有多么复杂的区别
电感是储能,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
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侧重于EMI方面,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者没有多么复杂的区别
电感是储能,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 ...

好的,谢谢,理解了,感觉用实例来理解真的好多了,一下就理解了,可能是我比较笨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者没有多么复杂的区别
电感是储能,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 ...

我想问一下那个pcb板走线 双层板顶层和底层    就是垂直的么,比如顶层是横着的,底层就是竖着的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那个pcb板走线 双层板顶层和底层    就是垂直的么,比如顶层是横着的,底层就是竖着的呗

一个走线默认的原则,没有规定,在布线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顶底平行布线,顶底横竖是可以减小些电磁的互相干扰的措施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走线默认的原则,没有规定,在布线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顶底平行布线,顶底横竖是可以减小些电磁的 ...

好的,谢谢,就是不论走电源线还是信号线呗,顶底垂直比较好一些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者没有多么复杂的区别
电感是储能,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 ...

大佬,PCB 画板这个EMC/EMI要怎么学习呢?还是一点点积累的,有没有什么学习资料之类的东西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PCB 画板这个EMC/EMI要怎么学习呢?还是一点点积累的,有没有什么学习资料之类的东西参考

网上有资料,主要是熟悉规则
主要至少做一个有这方面要求的东西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资料,主要是熟悉规则
主要至少做一个有这方面要求的东西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资料,主要是熟悉规则
主要至少做一个有这方面要求的东西就知道了

大佬,在不,有40A的继电器么24V的,我在网上查怎么没有呢,有这种规格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