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Timer的回调函数与round数学运算有冲突吗?请高手指教。

楼主:
在学习使用ADC时碰到个疑问,求高手解答,具体情况如下:设定PYB Nano 的“X5”(PB8)为PWM模式,外接LED,“X7”(PA7)脚为ADC外接可调电位器,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控制LED的亮度,如下图:

代码如下:
from pyb import Pin,Timer,ADC

tm = Timer(4,freq=100)

led = tm.channel(3,Timer.PWM,pin=Pin.cpu.B8)

led_liangdu = led.pulse_width_percent

adc =ADC(Pin.cpu.A7)

while True:
    shuzhi = round(100/4095*adc.read())
    led_LD(shuzhi)
    pyb.delay(100)

以上代码工作正常,LED的亮度受电位器的控制,可是尝试把循环代码改写成用定时器触发时,却不能正常工作,代码只运行一次就退出了不能连续。
改写后的代码如下:
from pyb import Pin,Timer,ADC

tm = Timer(4,freq=100)

led = tm.channel(3,Timer.PWM,pin=Pin.cpu.B8)

led_liangdu = led.pulse_width_percent

adc =ADC(Pin.cpu.A7)

def tiaoguang(t=0):
    shuzhi = round(100/4095*adc.read())  #取整

    led_liangdu(shuzhi)
    print(shuzhi)

Timer(3,freq=100,callback=tiaoguang())

运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如果调用定时器语句时的回调函数不加括号,象下面这样
Timer(3,freq=100,callback=tiaoguang)

则会抛出错误,如下图

但是如果不做取整运算,就正常,调用回调函数也不用加括号。
from pyb import Pin,Timer,ADC

tm = Timer(4,freq=100)

led = tm.channel(3,Timer.PWM,pin=Pin.cpu.B8)

led_liangdu = led.pulse_width_percent

adc =ADC(Pin.cpu.A7)

def tiaoguang(t=0):
    #shuzhi = round(100/4095*adc.read())  #取整
    shuzhi = adc.read()
    led_liangdu(shuzhi)
    print(shuzhi)

Timer(3,freq=100,callback=tiaoguang)

(为了方便截个图,调低了Timer.freq的值)

这个round运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请高手指导下其中的原由,谢谢。

网友A:
mpy中回调函数相当于嵌入式系统的中断,中断程序里不能执行太复杂的逻辑和计算,否则可能引起超时或堆栈溢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y中回调函数相当于嵌入式系统的中断,中断程序里不能执行太复杂的逻辑和计算,否则可能引起超时或堆栈溢 ...

答案已找到,在定时器回调函数中不能用浮点数,改为整数计算就正常了,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答案已找到,在定时器回调函数中不能用浮点数,改为整数计算就正常了,谢谢回复!

厉害厉害,哪儿有回调函数的资料啊?我在定时器里调用dht测量温湿度,也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