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帮忙

楼主:
虽然定时器我搞懂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还是解决不了,如下:使用定时器计数,一秒加1,使用数码管
显示1~999可以使用中断。我的是stc12c5a60s2

网友:
你说的什么意思呀?用中断你把中断设置好然后打开不就行,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中断,你就一个任务,你要中断干嘛?

网友:
我新手,我也不太明白,这个只是别人出的题目,这是我编的,不知哪里错了unsigned char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unsigned char buf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void main(){ unsigned int cnt=0; unsigned long sec=0; int i=0; P11=0; TMOD=0X01; TH0=0XF5; TL0=0X96; TR0=1; while(1) { TF0=0;TH0=0XF5;TL0=0X96;cnt++;if(cnt>=1000){cnt=0;sec++;buff[0]=num[sec%10];buff[1]=num[sec/10%10];buff[2]=num[sec/100%10];buff[3]=num[sec/1000%10];buff[4]=num[sec/10000%10];buff[5]=num[sec/100000%10];}switch(i){case 0:P22=0;P21=0;P20=0;i++;P0=num[0];break;case 1:P22=0;P21=0;P20=1;i++;P0=num[1];break; case 2:P22=0;P21=1;P20=0;i++;P0=num[2];break;case 3:P22=0;P21=1;P20=1;i++;P0=num[3];break;case 4:P22=1;P21=0;P20=0;i++;P0=num[4];break;case 5:P22=1;P21=0;P20=1;i++;P0=num[5];break;}}}

网友:
如果只是数码管,显示一秒加一。没有别的功能。可以用延时实现。定时器都不用。
要是有别的功能。用定时器计时。初始化定时器,使能定时器。定时器参数进行适当配置。一秒中断一次或多次都行。用变量正确记录就行了。主循环,根据变量的值,就知道,经过的时间。在一秒时,改变显示。逻辑理清楚,程序就好写了。

网友:
我修改了下   你试试  我没硬件试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unsigned char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buf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j;//一秒时间中断标志位
void main(){
unsigned long sec=0;
TMOD=0X01;
TH0=0XF5;
TL0=0X96;
EA=1;//开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while(1) {
if(j==1){
        j=0;
sec++;
buff[0]=num[sec%10];
buff[1]=num[sec/10%10];
buff[2]=num[sec/100%10];
buff[3]=num[sec/1000%10];
buff[4]=num[sec/10000%10];
buff[5]=num[sec/100000%10];
}
}
}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cnt=0;
        TH0=0XF5;
        TL0=0X96;
        cnt++;
                if(cnt>=1000){
                        cnt=0;
                        j==1;
                }
                P0=0xFF;//消影
switch(i){
case 0:P22=0;P21=0;P20=0;i++;P0=num[0];break;
case 1:P22=0;P21=0;P20=1;i++;P0=num[1];break;
case 2:P22=0;P21=1;P20=0;i++;P0=num[2];break;
case 3:P22=0;P21=1;P20=1;i++;P0=num[3];break;
case 4:P22=1;P21=0;P20=0;i++;P0=num[4];break;
case 5:P22=1;P21=0;P20=1;i=0;P0=num[5];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