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反馈放大器应用设计

楼主:
    我的放大器同事 Xavier Ramus 最近写了一篇关于电流反馈放大器的精彩博客。我想详细说明一下,加入一些赞同和反对的观点。

     电流反馈放大器 (CFA) 和电压反馈放大器 (VFA) 的基本区别在哪儿?

      简单地说,VFA 中的正节点电压 Vp 通过执行负反馈跟踪负节点电压 Vn。而在 CFA 中,跟踪则通过设计实现。

     CFA 的历史并没有 VFA 那么长,而且也没有 VFA 的受欢迎程度高。但在适当的应用中使用时,CFA 确实能带来极大的优势。

    CFA 的一些主要优势是其高带宽、极高的压摆率以及低失真,是音频应用等大型瞬态接口的理想选择。欢迎查看 LME49723,体验低噪声与低失真优势。另一方面,CFA 一般不具备 VFA 的高精度,而且可能具有大量可导致更高电流噪声密度的输入偏流。此外,CFA 还存在输入端阻抗不匹配问题(负节点输入阻抗低),因为可在反相及非反相输入端之间内部使用一个缓冲器。

     为了避免 CFA 精度不足的问题,可以将其与 VFA 组成复合放大器。Sergio Franco 教授在他写的《使用运算放大器和集成电路进行设计》一文的第 8 章中探讨了很多这些拓扑。

    对于需要电流至电压快速转换的应用来说,CFA 是理想之选,因为光导模式的跨阻抗需要驱动光学系统中的线缆,其需要高输出电流,甚至对于有源滤波器设计来说亦是如此。OPA695 是一款噪声底限低于 3nV/rtHz、输出电流为 90mA 的 12V CFA。

    与 CFA 相关的常见故障是其作为积分器使用。在反馈环路插入电容器会导致严重的不稳定性。我建议为反馈电容器前的反相输入端串联一个电阻器。电阻器阻值必须精心选择,以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降低带宽。

网友:
根据输出参数是甚么及跟讯号源如何连接,CFA的用法是 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
为放大弱讯号,放大器必须有电压增益与电流增益,CFA的高阻节点,是互补共射电路,共射高频性能差,小功率管的频限比大功率管高,所以用电流镜连接,牺牲级联电流增益,抒缓了频率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