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读取pm2.5模块上传到onenet

楼主:
由于micropython for esp8266板子没有串口,无奈之下想到用pc机通过usb转ttl模块直接读取数值并上传到onenet平台。

效果图:

接线图:
    pm2.5模块        usb转tll模块
       vcc                   5v
       gnd                  gnd
       Tx                     Rx

源码:
import serial
import time
def get_pm(com):
ser = serial.Serial(port=com,baudrate=2400)
    time.sleep(0.1)
    data=ser.read_all()
    ser.close()
    data_all=data.hex()
    R = data_all.find('aa')
    if R>-1 and len(data_all)>(R+6):
P="0x"+data_all[R+2:R+4]
        L="0x"+data_all[R+4:R+6]
        P_10=int(str(P),16)
        L_10=int(str(L),16)
        SHI=P_10*256+L_10
        SHUCHU=SHI/(1024/5)*800
        return int(SHUCHU)

from urllib import request,parse
import json
DEVICE_ID='xxxxx'
API_KEY='xxxxxxxxx'
def Http_Pot_OnetNet(data):
url='http://api.heclouds.com/devices/'+DEVICE_ID+'/datapoints'
values={'datastreams':[{"id":"pm2.5","datapoints":[{"value":data}]}]}
    headers ={"api-key":API_KEY}
    d = json.dumps(values).encode("utf-8")
    r = request.Request(url,d,headers=headers)
    res = request.urlopen(r)
    print(json.loads(res.read())["error"])

while 1:
Http_Pot_OnetNet(get_pm('com5'))
    time.sleep(60)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ouxinweizhi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图片要重新传一下。

网友A:
没有图,另外代码建议使用插入代码的方式,也可以同时上传一个py,python对格式要求太严了。例如源码:

import serial
import time
def get_pm(com):
        ser = serial.Serial(port=com,baudrate=2400)
        time.sleep(0.1)
        data=ser.read_all()
        ser.close()
        data_all=data.hex()
        R = data_all.find('aa')
        if R>-1 and len(data_all)>(R+6):
        P="0x"+data_all[R+2:R+4]
        L="0x"+data_all[R+4:R+6]
        P_10=int(str(P),16)
        L_10=int(str(L),16)
        SHI=P_10*256+L_10
        SHUCHU=SHI/(1024/5)*800
        return int(SHUCHU)

from urllib import request,parse
import json
DEVICE_ID='xxxxx'
API_KEY='xxxxxxxxx'
def Http_Pot_OnetNet(data):
url='http://api.heclouds.com/devices/'+DEVICE_ID+'/datapoints'
values={'datastreams':[{"id":"pm2.5","datapoints":[{"value":data}]}]}
    headers ={"api-key":API_KEY}
    d = json.dumps(values).encode("utf-8")
    r = request.Request(url,d,headers=headers)
    res = request.urlopen(r)
    print(json.loads(res.read())["error"])

while 1:
Http_Pot_OnetNet(get_pm('com5'))
    time.sleep(60)

网友:
import  serial
import serial
import time
def get_pm(com):
    ser = serial.Serial(port=com,baudrate=2400)
    time.sleep(0.1)
    data=ser.read_all()
    ser.close()
    data_all=data.hex()
    R = data_all.find('aa')
    if R>-1 and len(data_all)>(R+6):
    P="0x"+data_all[R+2:R+4]
    L="0x"+data_all[R+4:R+6]
    P_10=int(str(P),16)
    L_10=int(str(L),16)
    SHI=P_10*256+L_10
    SHUCHU=SHI/(1024/5)*800
    return int(SHUCHU)

from urllib import request,parse
import json
DEVICE_ID='xxxxx'
API_KEY='xxxxxxxxx'
def Http_Pot_OnetNet(data):
    url='http://api.heclouds.com/devices/'+DEVICE_ID+'/datapoints'
    values={'datastreams':[{"id":"pm2.5","datapoints":[{"value":data}]}]}
    headers ={"api-key":API_KEY}
    d = json.dumps(values).encode("utf-8")
    r = request.Request(url,d,headers=headers)
    res = request.urlopen(r)
    print(json.loads(res.read())["error"])

while 1:
Http_Pot_OnetNet(get_pm('com5'))
time.sleep(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另外代码建议使用插入代码的方式,也可以同时上传一个py,python对格式要求太严了。例如源码:

...

还能这么玩么。。没混过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