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25篇 画刷和画笔

楼主:
前面一章我们提到,Qt 绘图系统定义了两个绘制时使用的关键属性:画刷和画笔。前者使用 QBrush 描述,大多用于填充;后者使用 QPen 描述,大多用于绘制轮廓线。

QBrush 定义了 QPainter 的填充模式,具有样式、颜色、渐变以及纹理等属性。

画刷的 style() 定义了填充的样式,使用 Qt::BrushStyle 枚举,默认值是 Qt::NoBrush,也就是不进行任何填充。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示中看到各种填充样式的区别:

画刷的 color() 定义了填充模式的颜色。这个颜色可以是 Qt 预定义的颜色常量,也就是 Qt::GlobalColor,也可以是任意 QColor 对象。

画刷的 gradient() 定义了渐变填充。这个属性只有在样式是 Qt::LinearGradientPattern、Qt::RadialGradientPattern 或者 Qt::ConicalGradientPattern 之一时才有效。渐变可以由 QGradient 对象表示。Qt 提供了三种渐变:QLinearGradient、QConicalGradient 和 QRadialGradient,它们都是 QGradient 的子类。我们可以使用如下代码片段来定义一个渐变的画刷:

  • QRadialGradient gradient(50, 50, 50, 50, 50);
  • gradient.setColorAt(0, QColor::fromRgbF(0, 1, 0, 1));
  • gradient.setColorAt(1, QColor::fromRgbF(0, 0, 0, 0));
  • QBrush brush(gradient);

复制代码

当画刷样式是 Qt::TexturePattern 时,texture() 定义了用于填充的纹理。注意,即使你没有设置样式为 Qt::TexturePattern,当你调用 setTexture() 函数时,QBrush 会自动将 style() 设置为 Qt::TexturePattern。

QPen 定义了用于 QPainter 应该怎样画线或者轮廓线。画笔具有样式、宽度、画刷、笔帽样式和连接样式等属性。画笔的样式 style() 定义了线的样式。画刷 brush() 用于填充画笔所绘制的线条。笔帽样式 capStyle() 定义了使用 QPainter 绘制的线的末端;连接样式 joinStyle() 则定义了两条线如何连接起来。画笔宽度 width() 或 widthF() 定义了画笔的宽。注意,不存在宽度为 0 的线。假设你设置 width 为 0,QPainter 依然会绘制出一条线,而这个线的宽度为 1 像素。也就是说,画笔宽度通常至少是 1 像素。

这么多参数既可以在构造时指定,也可以使用 set 函数指定,完全取决于你的习惯,例如:

  • QPainter painter(this);
  • QPen pen(Qt::green, 3, Qt::DashDotLine, Qt::RoundCap, Qt::RoundJoin);
  • painter.setPen(pen);

复制代码

等价于

  • QPainter painter(this);
  • QPen pen;  // creates a default pen
  • pen.setStyle(Qt::DashDotLine);
  • pen.setWidth(3);
  • pen.setBrush(Qt::green);
  • pen.setCapStyle(Qt::RoundCap);
  • pen.setJoinStyle(Qt::RoundJoin);
  • painter.setPen(pen);

复制代码

使用构造函数的优点是代码较短,但是参数含义不明确;使用 set 函数则正好反过来。

默认的画笔属性是纯黑色,0 像素,方形笔帽(Qt::SquareCap),斜面型连接(Qt::BevelJoin)。

下面是画笔样式的示例:

你也可以使用 setDashPattern() 函数自定义样式,例如如下代码片段:

  • QPen pen;
  • QVector dashes;
  • qreal space = 4;
  • dashes << 1 << space << 3 << space << 9 << space
  •         << 27 << space << 9 << space;
  • pen.setDashPattern(dashes);

复制代码

笔帽定义了画笔末端的样式,例如: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Qt::SquareCap 是一种包含了最后一个点的方形端点,使用半个线宽覆盖;Qt::FlatCap 不包含最后一个点;Qt::RoundCap 是包含最后一个点的圆形端点。具体可以参考下面的示例(出自《C++ GUI Programming with Qt 4, 2nd Edition》):

连接样式定义了两条线连接时的样式,例如:

同样,可以参考下面图示来理解这几种连接样式的细节(出自《C++ GUI Programming with Qt 4, 2nd Edition》):

注意,我们前面说了,QPainter 也是一个状态机,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些属性都是处于这个状态机之中的,因此,我们应该记得是否要将其保存下来或者是重新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