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测定晶体振荡器质的小窍门

楼主:
测量晶振好坏 ,时常让初学者头大。偏偏晶振的体积非常小,但是在主板上起的作用却很大,因此晶振的检测是主板维修非常重要的环节。如何快速简单的判断检测晶振的好坏呢?

1.用万用表(R×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2.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不同的晶振其正常容量具有一定的范围,可测量好的得到,一般在几十到几百PF。

3.贴近耳朵轻摇,有声音就一定是坏的(内部的晶体已经碎了,就算还能用的话频率也变了,而频率变了之后对产品工作影响是非常大的。)

4.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试时,就差不多是一半了。

5.用代换法或示波器测量。

上面方法提到了万用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使用万用表又有什么具体操作呢?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测出的是否是2.5V左右。另外如果用镊子碰晶体另外一个脚,这个电压有明显变化,就证明是起振了的.

小窍门:就是弄一节1.5V的电池接在晶振的两端把晶振放到耳边仔细的听,当听到哒哒的声音那就说明它起振了,这就说明晶振是好的。

测量晶振的方法

1.电阻法

把万用表拨在R×10K挡,测量石英晶体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应为无穷大。如果测量出的电阻值不是无穷大甚至接近于零,则说明被测晶体漏电或击穿。

这种办法只能测晶体是否漏电,如果晶体内部出现断路,电阻法就无能为力了,此时必须采用下面介绍的方法:

2.自制测试器

焊接一个简易石英晶体测试器,就可以准确地测试出晶体的好坏。两个测试插口可用小七脚或小九脚电子管管座中拆下来的插口。LED发光管选择高亮度的较好。

检测石英晶体时,把石英晶体的两个管脚插入到XS1和XS2两个插口中,按下开关SB,如果石英晶体是好的则由三极管VT1、C1、C2等元器件构成的震荡电路产生震荡,震荡信号经C3耦合至VD2检波,检波后的直流信号电压使VT2导通,于是接在VT2集电极回路中的LED发光,指示被测石英晶体是好的,如果LED不亮,则说明被测石英晶体是坏的.本测试器测试石英晶体的频率很宽,但最佳工作频率为几百千赫至几十兆赫。

网友:
“贴近耳朵轻摇,有声音就一定是坏的?”
这能听见吗?

如已经加电的板子判断晶振是否起振还是示波器快捷

网友:
楼主听力过人啊。
实际上还是示波器靠谱

网友:
万用表法也觉得不靠谱,之前有用过万用表测量晶振电压,如楼主所述在电源电压一般左右,但实际上晶振是坏的,还是用示波器实际测量一下,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