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TPYBoard读取芯片上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
TM32 内部温度传感器概要

STM32 芯片内部一项独特的功能就是内部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 因为是内置, 所以测试的是芯片内部的温度, 如果芯片外接负载一定的情况下, 那么芯片的发热也基本稳定, 相对于外界的温度而言, 这个偏差值也是基本稳定的. 也就是说用 STM32 内部传感器来测量外界环境的温度。 在一些恶劣的应用环境下面, 可以通过检测芯片内部而感知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 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了 则马上睡眠或者停止运转. 可以保证您的设备工作的可靠性。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参数

1.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与ADC的通道16相连,与ADC配合使用实现温度测量。

2.测量范围–40~125℃,精度±1.5℃。

3.温度传感器产生一个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转换范围在2V < VDDA < 3.6V之间。转换公式如下图所示:

手册中对于公式中的参数说明:

读取温度的实现原理

写代码的时候, 在测量要求不怎么高的情况下, 公式可以简化。简化的公式:

Temperature= (1.42 - ADC_Value*3.3/4096)*1000/4.35 + 25

程序编写:

1.初始化ADC , 初始化DMA

  注意:内部温度传感器是使用了 ADC1 的第 16 通道哦

2.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使能温度传感器和内部参考电压通道

3.按照刚才列出的公式计算

Temperature= (1.42 - ADC_Value*3.3/4096)*1000/4.35 + 25;

TPYBoard读取温度例程

main:

  •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 import pyb
  • import time
  • import stm
  • from pyb import Pin
  • def adcread(chan):                              # 16 temp 17 vbat 18 vref
  •         assert chan >= 16 and chan <= 18, 'Invalid ADC channel'
  •         start = pyb.millis()
  •         timeout = 100
  •         stm.mem32[stm.RCC + stm.RCC_APB2ENR] |= 0x100 # enable ADC1 clock.0x4100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CR2] = 1       # Turn on ADC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CR1] = 0       # 12 bit
  •         if chan == 17: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SMPR1] = 0x200000 # 15 cycles
  •                 stm.mem32[stm.ADC + 4] = 1 << 23
  •         elif chan == 18: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SMPR1] = 0x1000000
  •                 stm.mem32[stm.ADC + 4] = 0xc00000
  •         else: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SMPR1] = 0x40000
  •                 stm.mem32[stm.ADC + 4] = 1 << 23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SQR3] = chan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CR2] = 1 | (1 << 30) | (1 << 10) # start conversion
  •         while not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SR] & 2: # wait for EOC
  •                 if pyb.elapsed_millis(start) > timeout:
  •                         raise OSError('ADC timout')
  •         data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DR]     # clear down EOC
  •         stm.mem32[stm.ADC1 + stm.ADC_CR2] = 0       # Turn off ADC
  •         return data
  • def v33():
  •         return 4096 * 1.21 / adcread(17)
  • def vbat():
  •         return  1.21 * 2 * adcread(18) / adcread(17)  # 2:1 divider on Vbat channel
  • def vref():
  •         return 3.3 * adcread(17) / 4096
  • def temperature():
  •         return 25 + 400 * (3.3 * adcread(16) / 4096 - 0.76)
  • adc = pyb.ADCAll(12)
  • leds = [pyb.LED(i) for i in range(1,5)]
  • sw=pyb.Switch()
  • def test():
  •         pyb.LED(1).on()
  •         pyb.LED(2).on()
  •         pyb.LED(3).on()
  •         pyb.LED(4).on()
  •         pyb.delay(2000)
  • sw.callback(test)
  • for l in leds:
  •         l.off()
  • n = 0
  • try:
  •    while True:
  •           n = (n + 1) % 4
  •           leds[n].toggle()
  •           pyb.delay(50)
  •           print('v33:',v33())
  •           print('vbat:',vbat())
  •           print('vref:',vref())
  •           print('temperature:',temperature())
  • finally:
  •         for l in leds:
  •                 l.off()
  • Next  Previous

网友A:
pyb中有直接读取温度的方法,不用这么麻烦的。

adc = pyb.ADCAll() # create an ADCAll object
val = adc.read_core_te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pyb中有直接读取温度的方法,不用这么麻烦的。

adc = pyb.ADCAll() # create an ADCAll object
val = a ...

准备买个板子试试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买个板子试试了,哈哈

推荐使用pyb nano,小巧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pyb nano,小巧方便

试了DS1820,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