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下面尽量不布线,具体原因是什么

楼主:
LDO下面尽量不布线,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
防干扰
看LDO的datasheet手册说明布线,有特殊要求的一般由说明

网友A:
DCDC下面更不要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干扰
看LDO的datasheet手册说明布线,有特殊要求的一般由说明

信号干扰LDO?还是LDO干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下面更不要布线

为什么呢

网友:
DCDC会干扰信号线

网友C:
“LDO下面尽量不布线”,这样的说法太过笼统,而且极易误导,所以这么说是错误的。
LDO通常具有较低的噪声,如果临近处布有脉冲/数字信号线,因这些信号具有丰富的高次谐波成分,噪声容易耦合到LDO输出回路,给敏感负载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敏感电路的设计可不是走不走线那么简单。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便走线就是。DCDC的情况类似,也要具体分析才行。
可见,必须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否则就是照猫画虎的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下面尽量不布线”,这样的说法太过笼统,而且极易误导,所以这么说是错误的。
LDO通常具有较低的噪声 ...

嗯嗯,分析的透彻,一些前辈说这么个说法,可是解释不清楚原因,所以来找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