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下四层板和六层板阻抗控制设置参数及企业介绍

楼主:
多层板精密线宽3.5mil、最小过孔0.2mm、BGA:0.25mm、 多种层压结构全面支持阻抗设计!

网友:
常规工艺:最小线宽线距0.15mm 最小过孔0.3mm 外径0.6mm
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BGA过孔0.3mm
多层板:(4层6层) 通孔非阻抗,线宽、线隙:3.5mil 最小过孔:0.2mm、外径:0.45mm,最小BGA为0.25mm

网友:
关于阻抗板: 我司提供结构,你们自己做好阻抗匹配的
我司不做个性化设计阻抗,只能按我们的结构来设计,然后按照文件来加工生产,不会增加价格成本。
按照你下单前】使用的哪种结构做的,下单选择相对应的结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