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求助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lora的小东西,用的是stm8,程序中需要多次进入串口程序,每次进入串口程序都会返回一个数值,问题是程序跑完,串口助手显示只会返回最后一次进入串口程序的数值,偶尔会有倒数第二个,这会是什么原因,仿真调试程序跑的都正常,按理应该是一个周期返回一个数值,直到最后一个为止。

网友A:
看样子,是接收没能搞好,是中断接收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接收没能搞好,是中断接收的么????

不是吧,我单个招测可以收到,连续招的话,仿真都正常,就是实际上面只能招到最后一个,会不会是时间周期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