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升压不对,没有回波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atur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现在自己做了一个超声波收发一体的电路,中周放大1:10,升压到120V,发射波40kHZ。现在测量超声波发送波,只有60V左右,理论不是120V才对吗?而且探头放在离障碍物1M的地方,测量第一级放大输出,没有回波,请大神指点。

网友:
图片说明怎么没了,我说一下,1.收发原理图,2,加探头测量中周放大输出,3,测量第一级放大输出,4,探头指标

网友:
第一级放大多少倍?

网友:
第一级放大10倍和50倍都试了,没有回波,只能看到发送波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相关不足。发射波形峰值不足的问题,要么是驱动不足,要么是频率误差太大,没有谐振。
收不到回波问题,首先要注意发送时间不能太长,如果发送时间多于回波到达时间,则回波会被“淹没”在发送信号中。如果发送时间没问题,那回波一定有,至少接收传感器端一定会有,只是幅值很低,用示波器观察的话需要合适的挡位。然后是接收放大器的增益问题,鉴于超声泊车雷达是早已成熟二十多年的产品,基于运放的信号放大及整形电路在网上很多,建议楼主多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相关不足。发射波形峰值不足的问题,要么是驱动不足,要么是频率误差太大,没有谐振。
收不到回 ...

这个东西本来就很成熟,应该很简单,但是就是没有回波。频率再38khz左右。用demo板的探头对着我自己的电路探头大概50cm处,再第二级放大处看到VPP1v的回波.你说的功率问题,我觉得应该够,大概1.44w,我再中州(1:100)主边+12v串100ohm电阻发热很大,副边测量大概55V,升压不到120V,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本来就很成熟,应该很简单,但是就是没有回波。频率再38khz左右。用demo板的探头对着我自己的电 ...

频率必须足够精确,因为超声换能器是靠谐振工作的,频带很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必须足够精确,因为超声换能器是靠谐振工作的,频带很窄。

用407直接分频给的40khz,在中周副边测试38KHZ。还有个问题,TL084放大器一级放大50倍,二级放大50倍,才有1V的回波,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07直接分频给的40khz,在中周副边测试38KHZ。还有个问题,TL084放大器一级放大50倍,二级放大50倍,才 ...

如果你用的换能器是40KHz的,那接收38KHz信号时的灵敏度会较差,先去把频率弄准吧。

网友:
单片机没有PLL用计数分频确实不准,少计数几位勉强到了40.3khz。。。

网友:
初步有回波和放大,不过距离交近,后期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