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人玩过stm32驱动emmc吗?

楼主:
如题,现在在搞驱动emmc,看了看是用sdio驱动啊,话说这驱动程序很难搞,我能厚着脸皮求助一个吗。。或者大概跟我说说原理也行。。网上看了,又貌似和sd卡的协议类似。

网友A:
SDIO不能驱动eMMC吧,
接口不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IO不能驱动eMMC吧,
接口不一样啊。

emmc也有sdio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mc也有sdio接口的

是的,接口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是纠结程序这块,到底是要怎么改。。如果接口一样,是不是通用的sdio驱动都是可以驱动的,比如我用sdio驱动tf卡,接口一样的emmc是不是也是一样驱动?

网友:
有大神提供下方向吗?sdio协议是不是就是发送cmd,然后返回就行了,如果支持sdio,那么发送命令类容是一样的吗?因为完全不了解这东西啊,都不知道怎么调试,怎么动手,有程序sd卡例程,sdio的各个io定义都和我的一样,但是我不知道sd卡驱动和emmc驱动有什么不同

网友C:
不会就这么咕咚了吧。。。

网友:
我之前问过一个朋友,据说正常使用的时候是差不多的操作方式,就是初始化的时候区别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就这么咕咚了吧。。。

不一样,emmc协议和SDIO协议不完全一样,这得看协议里面规定的命令发送要求!!!如果单纯的在系统下读写数据可以参考Linux下面drivers里面的驱动代码,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好好看看emm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