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了ps2手柄,按stm32 代码 改写了个micropython

楼主: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di=Pin(12,Pin.IN,Pin.PULL_DOWN)
do=Pin(14,Pin.OUT, )
cs=Pin(27,Pin.OUT,)     #PULL_UP
clk=Pin(26,Pin.OUT,)
#D0 16  dat=DI
#D2 04  cmd=DO
#D3  0  CS =CS
#D4  02  CLK=CLK
def DO_H():
do.value(1)
def DO_L():
do.value(0)
def CS_H ():
cs.value(1)
def CS_L():
cs.value(0)
def CLK_H ():
clk.value(1)
def CLK_L():
clk.value(0)
#These are our button constants
PSB_SELECT     = 1
PSB_L3         = 2
PSB_R3         = 3
PSB_START      = 4
PSB_PAD_UP     = 5
PSB_PAD_RIGHT  = 6
PSB_PAD_DOWN   = 7
PSB_PAD_LEFT   = 8
PSB_L2         = 9
PSB_R2         = 10
PSB_L1         = 11
PSB_R1         = 12
PSB_GREEN      = 13
PSB_RED        = 14
PSB_BLUE       = 15
PSB_PINK       = 16
PSB_TRIANGLE   = 13
PSB_CIRCLE     = 14
PSB_CROSS      = 15
PSB_SQUARE     = 26
PSS_RX = 5                #x
PSS_RY = 6
PSS_LX = 7
PSS_LY = 8
mask=[
PSB_SELECT,
    PSB_L3,
    PSB_R3 ,
    PSB_START,
    PSB_PAD_UP,
    PSB_PAD_RIGHT,
    PSB_PAD_DOWN,
    PSB_PAD_LEFT,
    PSB_L2,
    PSB_R2,
    PSB_L1,
    PSB_R1 ,
    PSB_GREEN,
    PSB_RED,
    PSB_BLUE,
    PSB_PINK]
comd=[0x01,0x42]
dat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def ps2_init():
CLK_H()
DO_H()
time.sleep_ms(10)
def ps2_cmd(cmd):
global data
data[1]=0
for ref in (1,2,4,8,16,32,64,128):
  if ( ref & cmd):
   DO_H()
  else:
   DO_L()
  CLK_H ()
  time.sleep_us(50)
  CLK_L()
  time.sleep_us(50)
  CLK_H ()
  if(di.value()==1):
   data[1]=ref|data[1]
def ps2_red():
global data
global comd
CS_L()
ps2_cmd(comd[0])
ps2_cmd(comd[1])
CS_H()
if(data[1]==57):
  return 0#red light
else:
  return 1#not red
def ps2_read():
global data
global comd
byte=0
ref=0x01
CS_L()
ps2_cmd(comd[0])
ps2_cmd(comd[1])
for byte in (2,3,4,5,6,7,8):
  for ref in (1,2,4,8,16,32,64,128):
   CLK_H ()
   CLK_L()
   time.sleep_us(50)
   CLK_H ()
   if(di.value()==1):
    data[byte]= ref|data[byte]
  time.sleep_us(50)
CS_H ()
def ps2_clear():#ok
global data
for i in range(0,9,1):
  data[i]=0

def ps2_andata(button):
global data
return data[button]
def ps2_key():
global data
global mask
ps2_clear()
ps2_read()
handkey=(data[4]<<8)|data[3]
for index in (0,1,2,3,4,5,6,7,8,9,10,11,12,13,14,15):
  if (( handkey&(1<<(mask[index]-1)))==0):
   return index+2
return 0

网友:
你好,这个可以详细说说如何使用吗,我之前也想买来玩玩,代替按键。

网友A:
非常不错。如果代码重新排版一下,看起来会好看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如果代码重新排版一下,看起来会好看一些。

这个代码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是干嘛用的呢?

应该是按键控制吧

网友:
手柄资料:
1,按键

2,接收器

3,连线

4,使用

ps2_key读取按键,再执行相应的操作 ,做遥控器
5,用处:
我是给儿子做个遥控, 觉得ps2 遥控器蛮好的 。
6,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