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 TPYBoard v102 自动浇花实验

楼主:
1.系统功能
监测土壤湿度、环境温度、光照强度 根据当前环境自动浇水,寒冷天气自动加热土壤 2.所需元器件 TPYBoard板子1块 光敏模块1块 DS18B20模块1块 土壤湿度检测模块1块 杜邦线若干 继电器2个 3. 接线方式
光敏模块 | TPYBoard v102 | VCC | 3.3V | GND | GND | A0 | Y12 |
土壤湿度检测模块 | TPYBoard v102 | VCC | 3.3V | GND | GND | A0 | Y11 | 单独的两个引脚接到探测板上 |
DS18B20 | TPYBoard v102 | VCC | 3.3V | GND | GND | DO | Y10 |
继电器模块1 (控制水阀加湿) | TPYBoard v102 | VCC | VIN | GND | GND | IN | Y9 | COM | VIN | NO连接到电水阀 |
继电器模块2 (控制电热线加热) | TPYBoard v102 | VCC | VIN | GND | GND | IN | Y8 | COM连接到220V家庭供电火线 |
| NO连接到加热线其中一端 |
| 加热线另一端连接到家庭供电零线 |
接线完毕之后将main.py、boot.py、ds18x20.py、onewire.py导入TPYBoard v102 盘符即可运行。
5.源代码 from pyb import Pin, ADC
from ds18x20 import DS18X20
gl = ADC(Pin('Y12')) #300亮-1700暗
sd = ADC(Pin('Y11')) #1800干-800湿
wd = DS18X20(Pin('Y10'))
ks = Pin('Y9', Pin.OUT_PP)
jr = Pin('Y8', Pin.OUT_PP)
while True:
print('\t光照强度:',gl.read(),'\t土壤湿度:',sd.read(),'\t当前温度:',wd.read_temp())
pyb.delay(200)
if gl.read()<=250 : #阳光充足
if sd.read()>800 : #多浇水
ks.value(1)
else :
ks.value(0)
elif gl.read()>=1300 : #阳光不足
if sd.read()>1200 : #少浇水
ks.value(1)
else :
ks.value(0)
else : #阳光一般
if sd.read()>1000 : #正常浇水
ks.value(1)
else :
ks.value(0)
if wd.read_temp()<18 : #温度过低
jr.value(1)
else :
jr.valu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