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LSM303C做单体门磁报警器测试

楼主:
传感器安装方向如下图所示
Z轴与门垂直,使用Y轴和Z轴计算出方向角
      angle= atan2((double)data.i16bit[1],(double)data.i16bit[2]) * (180 / 3.14159265) + 180;

BlueNRG-1和传感器使用I2C连接,传感器通过DRDY_MAG连接到BlueNRG-1的DIO11引脚
DIO11用于在传感器数据准备好后产生的高电平唤醒处理器读取数据
将传感器安装在门上
关好门按下PUSH1按键一段时间
程序读取当前角度并保存
设置方向时黄灯亮,设置好后黄灯熄灭
根据传感器ODR(设置为1.25Hz)反复读取当前角度与保存时的角度比较
当差值大于指定阈值时亮红灯提示门被打开

测试时传感蓝牙实时广播数据
手机接收数据并显示,蓝色是传感器的当前方向角
绿色是开门角度
粉红色是报警0为无报警,50为报警

网友A:
大哥能留个电话不,有事找您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能留个电话不,有事找您帮忙

185244漆113酒

网友B:
请问 大家知道这个LSM303C的工作原理吗,说明文档完全没写,是AMR磁阻传感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 大家知道这个LSM303C的工作原理吗,说明文档完全没写,是AMR磁阻传感器吗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625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6257-1-1.html

您好 这篇我看过了 只是它讲的是LSM303DLH,我不明白命名上只有数字后的几个字母不一样是否代表它们有什么相同。。LSM303C是和它一样,也是这样的原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这篇我看过了 只是它讲的是LSM303DLH,我不明白命名上只有数字后的几个字母不一样是否代表它们有什 ...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参数和封装可能会有不同,你说的LSM303C我没找到相就的产品资料,你确定一下型号是LSM303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参数和封装可能会有不同,你说的LSM303C我没找到相就的产品资料,你确定一下型号是LSM ...

对呀,您这个帖子不也是用的LSM303C吗,标题这么写的呀。这个好像是ST公司已经停产了,很尴尬,网上只能找到数据手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您这个帖子不也是用的LSM303C吗,标题这么写的呀。这个好像是ST公司已经停产了,很尴尬,网上只能 ...

是挺尴尬的 我刚才连数据手册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