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3口总是输出低电平,请大神审核,指点

楼主:
我抄写了一篇代码,在Proteus上模拟,P3.3口总是输出低电平.把原篇加载上,却没这情况.请大神个指点指点.....
我抄的代码:
#include            //声明单片机寄存器库文件为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8位(1bits)的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16位(2bits)的变量

/********端口定义********/
#define DATA P0              //定义P0口组
sbit seg=P1^4;               //定义P1.4口(seg片选端口)   数码管数端口
sbit bits=P1^5;              //定义P1.5口(bits片选端口)  数码管位端口
sbit start=P3^2;             //定义(开始/暂停)按键端口
sbit store=P3^3;             //定义(储存)按键端口
sbit displaykey=P3^4;        //定义(回显)按键端口
sbit reset=P3^5;             //定义(复位)按键端口
sbit led=P1^0;               //定义LED端口

/********变量定义********/   //定义全局变量
u16 tem_ms;                //定义测试临时变量
u8 n_ten_ms,n_sec,n_min;     //定义时间单位变量,n_ten_ms:毫秒,n_sec:秒,n_min:分钟
u8 run_flag;                 //
u8 temp_buf[5][3];           //定义储存用的二维数组
u8 arr_pt;                   //定义数组指针变量
u8 code seg_tab[]={                     //LED码表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u8 code bit_tab[]={                     //LED位表
                    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
void delay(u16 num)        //延时子程序
{
   u16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约1毫秒的延时
       }
}
void display_led(u8 which_bit, u8 which_seg)  //显示子程序
{
         bits=1;                              //位显片选通
         DATA = bit_tab[which_bit];           //位显输出
         bits=0;                              //位显片锁存
         seg=1;                               //数显片选通
         DATA = seg_tab[which_seg];           //数字输出
         seg=0;                               //数显片锁存
}
void display(u8 which_bit,u8 which_number)    //位显子程序函数
{
u8 the_unit,decade;        //the_unit:个位. decade:十位
the_unit=which_number%10;  //分离显示数字的个位.(which_number为要显示的数)/10取余=个位要显示的数
decade=which_number/10;    //分离显示数字的十位.(which_number为要显示的数)/10取整=个位要显示的数
if(which_bit==1)           //判断时间单位
{
  display_led(0, the_unit); //毫秒的个位赋值
  delay(2);                 //延时2毫秒
  display_led(1, decade);   //毫秒的十位赋值
  delay(2);                 //延时2毫秒
}
if(which_bit==2)            //判断时间单位
{
  display_led(3, the_unit); //秒的个位赋值
  delay(2);                 //延时2毫秒
  display_led(4, decade);   //秒的十位赋值
  delay(2);                 //延时2毫秒
}

if(which_bit==3)
{
  display_led(6, the_unit); //分钟的个位赋值
  delay(2);                 //延时2毫秒
  display_led(7, decade);   //分钟的十位位赋值
  delay(2);                 //延时2毫秒
}
}
void reflash(void)          //位显子程序
{
     display(1,n_ten_ms);   //毫秒显示位赋值
     display(2,n_sec);      //秒显示位赋值
     display(3,n_min);      //分钟显示位赋值
}
int main(void)              //主程序
{
    TMOD=0x01;              //设置定时/计数器T0
    TH0=(65535-10000)/256;  //初值设置,高8位设置
    TL0=(65535-10000)%256;  //初值设置,低8位设置
    EA=1;                   //开放总中断
    ET0=1;                  //开放定时器0的溢出中断
    //TR0=1;                //TR0:启动定时计数器0的启动标志位; (启动开始计数)
    while(1)                //循环命令
    {
     if(start==0)           //判断开始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延时5毫秒
        if(start==0)        //确认开始键是否被按下 (判断条件:该键位=0)
          {
           run_flag=~run_flag; //全局变量run_flag取反
          }  while(!start);    //松键检测
       }
if(run_flag)           //判断全局变量 run_flag是否为真(真为1,假为0)
       {
        TR0=1;             //TR0:启动定时计数器0的启动标志位; (启动开始计数)
       }
     else if(!run_flag)     //判断全局变量 run_flag是否为假(真为1,假为0)
       {
        TR0=0;             //TR0:关闭定时计数器0的启动标志位; (停止计数)
        if(displaykey==0)  //判断回显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延时5毫秒
           if(displaykey==0)  //确认回显按键是否被按下
             {
              arr_pt--;       //数组指针-1
              n_ten_ms=temp_buf[arr_pt][0]; //将二维数组temp_buf的指针位arr_pt第0位取到n_ten_ms(毫秒变量)
              n_sec=temp_buf[arr_pt][1];    //将二维数组temp_buf的指针位arr_pt第1位取到n_sec(秒变量)
              n_min=temp_buf[arr_pt][2];    //将二维数组temp_buf的指针位arr_pt第2位取到n_min(分钟变量)
             } while(!displaykey);          //松键检测
          }
       }
     if(reset==0)           //判断复位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延时5毫秒
        if(reset==0)  //确认复位按键是否被按下 (判断条件:该键位=0且变羠un_flag=0)
          {
           n_ten_ms=0;           //毫秒归零
           n_sec=0;              //秒归零
           n_min=0;              //分钟归零
          }  while(!reset);      //松键检测
       }
     if(store=0)                 //判断储存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延时5毫秒
        if(store==0)             //确认储存按键是否被按下(判断条件:该键位=0)
          {
           if((arr_pt>=0)&&(arr_pt<5)) //判断储存指针(判断条件:指针>=0且指针<5)
             {
              temp_buf[arr_pt][0]=n_ten_ms;  //将毫秒存储到二维数组temp_buf的指针位第0位
              temp_buf[arr_pt][1]=n_sec;     //将秒存储到二维数组temp_buf的指针位第1位
              temp_buf[arr_pt][2]=n_min;     //将分钟存储到二维数组temp_buf的指针位第3位
              arr_pt++;                      //指针arr_pt加1
             }
          } while(!store);                  //松键检测
       }
     reflash();       //输出函数调用
    }
}
void t0_seryer(void) interrupt 1    //计时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5-10000)/256;     //初值设置,高8位设置
  TL0=(65535-10000)%256;     //初值设置,低8位设置
  n_ten_ms++;                //毫秒加1
  if(n_ten_ms>=100)          //判断毫秒是否>=100
  {
   n_ten_ms=0;               //毫秒置零
   n_sec++;                  //秒加1
   if(n_sec>=60)             //判断秒是否>=60
     {
      n_sec=0;               //秒置零
      n_min++;               //分钟加1
      if(n_min>=60)          //判断分钟是否>=60
        {
         n_min=0;            //分钟置零
        }
     }
  }
}

原版代码: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端口定义*********/
#define DATA P0
sbit seg_sel = P1^4;
sbit bit_sel = P1^5;
sbit start = P3^2;
sbit store = P3^3;
sbit diskey = P3^4;
sbit reset = P3^5;
sbit led = P1^0;
/********变量定义*********/
u16 tem_ms;
u8        n_ten_ms,n_sec,n_min;
u8        run_flag;//当run_flag为1,代表开始计数
u8  temp_buf[5][3];
u8  arr_pt;
u8 code seg_tab[]={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u8 code bit_tab[]={
                          0x10,0x20,0x40,0x80,
                          0x01,0x02,0x04,0x08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z;
        for(x=y; x>0; x--)
                for(z=110; z>0; z--);
}
void display_led(u8 which_bit, u8 which_number)
{
        bit_sel = 1;//Q[7..0]=D[7..0]
        DATA = bit_tab[which_bit];
        bit_sel = 0;//BIT[7..0]=0x80
        seg_sel = 1;//Q[7..0]=D[7..0]
        DATA = seg_tab[which_number];
        seg_sel = 0;
}
void display(u8 which_bit, u8 which_number)
{
        u8 x,y;
        x = which_number/10;//分离十位
        y = which_number%10;//分离个位
        if (which_bit == 1)
        {
                display_led(1, x);
                delay(2);
                display_led(0, y);
                delay(2);
        }
        if (which_bit == 2)
        {
                display_led(4, x);
                delay(2);
                display_led(3, y);
                delay(2);
        }
        if (which_bit == 3)
        {
                display_led(7, x);
                delay(2);
                display_led(6, y);
                delay(2);
        }
}
void reflash (void)
{
        display(1, n_ten_ms);
        display(2, n_sec);
        display(3, n_min);
}
void main (void)
{
        TMOD = 0x01;//设置定时/计数器T0
        TH0 = (65535-10000) / 256;
        TL0 = (65535-10000) % 256;
        EA = 1;//开放总中断
        ET0 = 1;//开放定时器0的溢出中断
        //TR0 = 1;
        while (1)
        {
                if (start == 0)
                {
                        delay(5);
                        if (start == 0)
                        {
                                run_flag = ~run_flag;
                        } while(!start);
                }

                if (run_flag)
                {
                        TR0 = 1; //开始计数
                }
                else if (!run_flag)
                {
                        TR0 = 0;
                        if (diskey == 0)
                        {
                                delay (5);
                                if (diskey == 0)
                                {
                                        arr_pt --;
                                        n_ten_ms = temp_buf[arr_pt][0];
                                        n_sec = temp_buf[arr_pt][1];
                                        n_min = temp_buf[arr_pt][2];
                                } while (!diskey);
                        }
                }

                if (reset == 0)
                {
                        delay(5);
                        if (reset == 0)
                        {
                                n_ten_ms = 0;
                                n_sec = 0;
                                n_min = 0;
                        } while(!reset);
                }
                if (store == 0)
                {
                        delay(5);
                        if (store == 0)
                        {
                                if ((arr_pt >=0) && (arr_pt< 5))
                                {
                                        temp_buf[arr_pt][0] = n_ten_ms;
                                        temp_buf[arr_pt][1] = n_sec;
                                        temp_buf[arr_pt][2] = n_min;
                                        arr_pt++;
                                }
                        } while(!store);
                }
                reflash();
        }
}
void t0_server(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5-10000) / 256;
        TL0 = (65535-10000) % 256;
        n_ten_ms++;
        if (n_ten_ms >= 100)
        {
                n_ten_ms = 0;
                n_sec++;
                if (n_sec >= 60)
                {
                        n_sec = 0;
                        n_min++;
                        if (n_min >= 60)
                                n_min = 0;
                }
        }
}

我自己找了N遍,除了一些变量的名称我改了,别的都一至,为什么我的运行起来P3.3口总是低电平那?????

网友A:
从新模块的查询了一遍,终于找到问题了,
   if(store=0)                 //判断储存按键是否被按下
这一句判断的时候,括号内少打了一个=号,
希望不要有朋友犯一样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新模块的查询了一遍,终于找到问题了,
   if(store=0)                 //判断储存按键是否被按下
这一 ...

C代码的基本错误之一就是==变成=这个错误。  一般新一代的编译器都能识别出这种语法正确逻辑不正确的地方,并给出warning。

网友:
Proteus仿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