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比较器tlv3501仿真遇到了问题

楼主:
tlv3501电源加2V电压比较器能出正常方波,加3V电压就变成有脉冲的波形。想要输出方波恒定在3.3V,请问如何解决。
输入频率从1hz到20Mhz,幅度从10mv到1V。

网友:
临界值在2.2V左右

网友:
tlv3501电源加2V电压比较器能出正常方波,加3V电压就变成有脉冲的波形。想要输出方波恒定在3.3V,请问如何解决。

你的TLV3501使用了单电源?

网友:
已经解决了,用了同相比较器就好了,虽然还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