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充VOOC充电器拆解

楼主:
     从2015到2017年,来自OPPO品牌的VOOC快充技术就一直主导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宣传。OPPO手机VOOC充电器是一款单独购买需要百元价位的充电器设备,主要为OPPO手机进行快充。
     VOOC闪充是OPPO独立自主研发的快速充电技术,并申请18项专利,将最快充电速度提升了4倍以上,并有无懈可击的智能全端式五级防护,是全世界最快最安全的手机充电技术。
     VOOC闪充在OPPO Find 7上率先使用。作为采用3000毫安电池的OPPO Find 7,采用VOOC闪充时,充电5分钟即可打电话2个小时,30分钟手机电量可直接充到75%——这样的电量足够绝大多数人用一整天了。(该数据基于特定环境下由实验室检测所得。实际充电效果因电池容量和温度等因素影响或有差异,实际通话时间因手机使用状态和使用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
    VOOC闪充需要定制的适配器和电池搭配下使用。OPPO定制了专门的适配器、电池、数据线、电路、接口,并首次在适配器中加入MCU智能芯片;这也就让VOOC闪充使用的适配器成为首个可以升级的智能充电器。在此基础上,OPPO深度研发了智能全端式五级防护技术,安全无懈可击。

技术原理
VOOC闪充在适配器当中加入了一颗MCU智能芯片,从而实现了革命性的开电压环、分段恒流技术。

    假如把手机比做一辆车,普通充电的油门只有1.2L,即使踩满油门,也只能缓慢起步,慢速前进。VOOC闪充的开电压环将排量提升到3L以上,只要轻踩油门,就可以飞速前进。
     得益于MCU对电流的精准调节,VOOC实现了分段恒流和分挡技术,起步时,VOOC会挂上高速档,中间时,会自动跳到中速档,让你快速前行,结尾时又会切换成为低速档,让你平稳到站。

     QC、PE、FCP、SCP、AFC、VOOC、PD,这些耳熟能详的英文词是目前各大手机厂家所支持的快速充电技术,目前市面上大多数手机大多数已经标配了快充,普及程度可以说无快充不旗舰,但回顾前几年快充还在起步阶段状态时整个业界呈现一种混沌状态,高压低电流与低压大电流两种方案互相博弈,优缺点对比互有胜负。

     2014年OPPO率先推出超大功率快速充电概念并把其命名为“闪充VOOC”,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广告语相信不少人都听过。VOOC属于低压大电流方案的一种,即使充电功率达到20W以上,手机仍然保持较低的发热量。

第四代OPPO VOOC外观完全变了样不再是二、三代的四方形条状结构,采用了较为常见的方形扁平设计。

     特殊定制的绿舌USB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USB口微距细节,常见的USB口只有4块弹片,在前几代OPPO VOOC使用了4弹片+5触点类似USB3.0母座插口,而图中我们可以看到OPPO使用了特殊定制的4弹片+1触点绿色母座,并且左右外沿正负极弹片做 了加宽处理,以应对高达4A电流的传输任务,降低接触电阻产生的压降与发热。
     三围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0mm * 50mm *30mm,重量为:68g。

网友:
    最底部名牌参数如下,输入:100-240V~50/60Hz 0.6A、输出:5V4A、型号:VC54GBCH、制造商: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N:G517443MC1266944。

OPPO VOOC充电器采用PC材质制作壳体,通过超声波焊接合盖,焊面牢固度一般可以无损开盖。

PCB做工

PCB底部带有一块全覆盖胶盖板。

去掉注胶的PCB俯视图。

去掉注胶PCB底部。

网友:
    高压侧橙色的是安规电容,艾华AISHI400V22μF+400V15μF滤波电解电容,绿色的是热敏电阻用于抑制上电浪涌,双Y电容防止干扰屏幕失灵。

最下面的T2A250V是保险丝,输出使用了两颗6.3V1000μF固态电容。

OPPO自主研发的VOOC控制芯片,检测设备是否VOOC手机VOOC线材,不会误输出大功率。

      美国PI INN2005K 交流/直流转换器,该芯片集成了初级的MOS开关管、初级PWM控制器、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集成度非常高,功率为20瓦支持5V/4A输出。

仙童FAIRCHILD与东芝MOS。

全部拆解完毕。

     VOOC闪充高达4A电流输出会不会损坏其他手机?其实不必担心,必须要原厂VOOC数据线 + 支持VOOC闪充的手机,才会开启VOOC闪充模式输出大电流。使用ChargerLAB POWER-Z FL001模拟普通设备插入带载,普通情况下充电器最大输出5.13V / 2.2A / 11.3W,再加大负载的话电流会急剧下降进入预保护模式,也就是普通设备使用不需担心会误输出大电流。

     R11S上市同时带来了第四代VOOC闪充,不管是外观还是内在都重新设计,方案上使用了美国PI INN2005K 搭配OPPO自主研发VOOC芯片,5V4A高达20W的输出也不会让手机过度发热实在是难能可贵,非VOOC设备使用也可以提供5.13V 2.2A的常规性能需求,两面都可以照顾到。

      三年前市面上都是9V、12V高压快充,VOOC低压方案推出时业界与消费者都抱有怀疑,但低压大电流方案始终具有很大优势,想要在大功率下充电用户体感温度又不能增大,只有这条路了。时间也证明了这是正确的路线,时至今日高通QC4、华为SCP等快充都开始做出修改,对低压大电流做出支持,在充电方面OPPO VOOC走在整个业界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