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的关系

楼主:
各位:
   为什么一个210欧姆的电阻的额定功率是1W,额定电压为500V?根据500x500/210=1190W,电阻器不就烧掉了吗?谢谢各位

网友A:
电阻的额定功率由散热能力决定,是指电阻表面温度不超过额定值所耗散的功率。
电阻的额定电压通常叫做最大电压,指电阻两端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之所以设置这样一个参数,是因为电阻值很大时,虽然电阻消耗的功率没有超过额定功率,但电阻两端电压比较高,电阻体内可能产生火花而损坏。
所以,这两个额定值均不能超过。对电阻值较小的电阻,两端电压逐渐上升,允许的电压值受额定功率的限制。对电阻值较大的电阻,两端电压逐渐上升,允许的电压值受最大电压的限制。

网友B:
一句话,为什么不考虑电阻的最大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额定功率由散热能力决定,是指电阻表面温度不超过额定值所耗散的功率。
电阻的额定电压通常叫做最大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为什么不考虑电阻的最大电流呢

谢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