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读一小段程序

楼主:
这是51单片机测量外部脉冲宽度的信号部分的程序,这段我看不懂,大神帮忙解释下
signal void test(double cc)
{    port3 &= ~(0x1<<2)  ;    swatch(1) ;    port3 |= (0x1<<2) ;    swatch(cc) ;    port3 &= ~(0x1<<2) ;    swatch(0.1) ;    _break_ = 1 ;}

网友:
这是个什么鬼,发上来也整理一下啊。
signal void test(double cc)   没见过这种写法
swatch(1) 这是什么?宏定义吗?
_break_ = 1    _break_是个变量?
提问都不会提

网友:
port3 &= ~(0x1<<2)     port3 |= (0x1<<2) ;   这些是对某些io置高  置低的操作。看这些io实际硬件连接。    至于swatch,得看函数内部执行了什么内容。

网友:
这个需要swatch()的定义,别的则是简单的位运算与赋值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