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评测】程序代码烧录问题

楼主:
使用中遇到两个问题:
    1、通过串口下载时始终停在“等待设备接入”状态不动,我已经按照手册把短路子接到5V位置,串口调整为10-8,9-7位置。

2、采用usb下载,可以正确的识别,但是每次都烧录不成功,不是无法擦出,就是无法编程。5V短路子已经接好。

请达人给我指点一下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我爱下载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找到了usb升级的问题,必须把11连接器的3V3和V33的短路子去掉,否则烧录失败
但是串口升级依然没有成功,是不是必须把IAP程序重新烧录一遍

网友:
我还没有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usb升级的问题,必须把11连接器的3V3和V33的短路子去掉,否则烧录失败
但是串口升级依然没有成功, ...

我的也是这样子。USB下载成功。但是串口一直都是显示“等待设备接入”。

别再这种工具上纠结了。能USB下载就行了。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子。USB下载成功。但是串口一直都是显示“等待设备接入”。

别再这种工具上纠结了。能USB ...

你好,串口下载需要在ISP软件的功能里选择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因为ISP软件最近更新到了最新版本,现在之前发出的芯片用串口下载时都要选择一下这个“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后面再出的芯片就不需要选择了。请到官网搜索下载最新的ISP下载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串口下载需要在ISP软件的功能里选择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因为ISP软件最近更新到了最新版本, ...

原来时这样啊,明天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时这样啊,明天试一下

嗯嗯,我马上在论坛上发个帖子说明一下,省的到时候其他人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马上在论坛上发个帖子说明一下,省的到时候其他人也遇到相同问题

我昨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何不早点说明啊。。。

刚刚试了,可以下载了。

对这个板子有几个问题:

1、板载的USB转串口的哪个CH340G芯片明明只能做成一个USB-Device,为何要用A型插座而不是B型/Mini-B/Micro-B型插座。这种USB A-A的数据线很少见,基本上需要额外配一根(也的确让你们配置了一根这样的数据线),你们这么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2、CH554DS里面6.2节提到:“ROM 是 iFlash™工艺,对于空白 ROM 正式封装后的成品,可以在 5V 电源下进行约 200 次编程。”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ROM擦写200次之后就有可能出现损坏?
而且CH554没有调试接口,我们写代码只能编译下载看执行效果,我们如果开发的时候问题比较多不断地修改-编译-下载,是不是意味着大约200次之后就有可能无法下载了?
这句话让我现在随便测试例程代码的时候很犹豫,不敢轻易下载看修改效果,害怕用完200次之后无法继续下载了。

3、CH554DS里面6.6节提到:“但在没有引导程序的情况下,CH554 只能由外部专用编程器写入引导程序
或者应用程序。为了支持在板编程,必须临时使用 5V 电源电压,并且电路中需要预留 CH554 与编程
器之间的 4 根连接引脚,最少的必要连接引脚是 3 根:P1.4、P1.6、P1.7。”

请问如果内置的bootloader被应用程序覆盖后,如何获得编程工具?或者P1.4/P1.6/P1.7的编程协议以及信号时序是什么?

4、CH554DS里面6.2节提到:“配置信息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包括位于 3FF8H 到 3FFFH 地址的 4 组 16 位数据,后三组
为只读单元,提供芯片 ID。位于 3FF8H 地址的配置数据由编程器根据需要设定,参考表 6.2”

我看到ISPTool里面有对这个配置信息的设置勾选框,意味着配置信息能被bootloader改变,那么能不能被应用程序代码改变?是不是跟采用flash-ROM的操作同样的步骤?

我还是额外发个帖子来提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何不早点说明啊。。。

刚刚试了,可以下载了。

对这个板子有几个问题: ...

所提问题相当尖锐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提问题相当尖锐阿

不是尖锐吧。。。只是有点疑惑想寻求解答而已。

网友:
1、本身我们做USB比较多,公司的线材很多,所以没有特别考虑,一般呢会有一根USB线,554的U口提供了一个micro的USB口;
2、低成本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此外,一般只在开发阶段会频繁下载,正常量产改动很少,开发阶段你可以跟销售申请样片;
3、编程器我们目前没有商用版本提供,所以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用考虑,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技术进行技术评估和定制。
    用户区没有访问BOOT区域的权限,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覆盖的问题。
4、因为更改是BOOT区域该BOOT区域,权限足够,用户区域是无法改写BOOT的,所以这个你也不用考虑,用户区只能访问配置位和ID。

3、用户区没有访问BOOT的权限,覆盖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编程器目前有偿协议提供,具体条件需咨询销售;
4、用户区没有写BOOT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