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画PCB,重新更新原理图后,再导入pcb,之前摆好的元件为什么会跑到其他位置去了。原理图是用多层次画的。

网友A:
保持 Unique ID 不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 Unique ID 不变试试

这个在哪

网友:
双击原理图中元器件,然后在出来的界面的左数第四行上。

网友:
第一,标识不要变;第二,封装不要变,改的时候可以将原理图和PCB板分别改。

网友:
应该是个别元件会跑到其他位置去吧,估计是原理图更新是动了他们的序号
无论是原理图还是PCB,放置新元件或者粘贴元件,系统都会随机分配一个ID号,原理图和PCB之间就靠这个ID号来配对。

网友:
根据情况可以有以下几个地方
工具-转换-复位唯一id

网友:
还有
工程下-器件连接-执行更新

网友:
你肯定是更改了元件标识或者元器件的封装,不然的话更新到pcb元器件是不会移动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是我在PCB图改了元件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
工程下-器件连接-执行更新

Altium Designer PCB图里有自动布局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