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 传感器电流过高

楼主:
1、因现场DC24V电源开关不稳定(过高),导致流量计电流过高而烧毁,怎么串接电阻、串接多大的电阻能分压降电流?或者采用其他什么办法解决烧毁问题2、降低电流后怎么保证PLC能采集到相应的信号?流量计参数、PLC参数见附图

网友:
恳请各位大神给予解答,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因现场DC24V电源开关不稳定(过高),导致流量计电流过高而烧毁”
把现场DC24V电源先搞稳定。如果是外购件,换个靠得住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