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评测DIY】Veiko评估进程

楼主:
1. 2018年4月1日 收到Demo板

网友:
来自 4楼

程序终于通过串口下载成功了,正确的顺序是:1. 确保USB转串口线已连接正确,并且电脑已正确识别到设备(CH340串口),并且CH554 MCU的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2. 具体的评估板上面JP1的跳线如下图所示(UART1):

3. 电源跳线J1的跳线方式也如上图所示选择5V供电
4. 在MCU掉电的情况下按住S2(download键)然后再给MCU上电(拔动S1至ON),1秒后松开S2键
5. 在ISP工具点击下载按钮,程序就会开始下载,我是选择了V2.3以及的版本功能的

网友:
来自 5楼

根据官方的例程对GPIO的配置进行了一个小修改,并使用P17作为LED控制引脚来让LED3闪烁:
#ifndef bsp_gpio__h
#define bsp_gpio__h

#include "CH554.h"

/****************************************************************************************************
引脚模式配置
port: 1/3
pin:  0-8
****************************************************************************************************/
// 将引脚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无上拉)
#define SetPortPinToInputFloat(port,pin)     P##port##_MOD_OC = P##port##_MOD_OC & ~(1<<pin); \
                                             P##port##_DIR_PU = P##port##_DIR_PU &        ~(1<<pin)
// 将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入/输出模式
#define SetPortPintToPushPull(port,pin)      P##port##_MOD_OC = P##port##_MOD_OC & ~(1<<pin); \
                                             P##port##_DIR_PU = P##port##_DIR_PU |        (1<<pin)
// 将引脚配置为开漏输入输出模式(无上拉)
#define SetPortPinToOpenDrain(port,pin)      P##port##_MOD_OC = P##port##_MOD_OC | (1<<pin);   \
                                             P##port##_DIR_PU = P##port##_DIR_PU &        ~(1<<pin)
// 将引脚配置为类51模式,开漏输入输出,有上拉,内部电路可以加速由低到高的电平爬升
#define SetPortPinTo51Mode(port,pin)         P##port##_MOD_OC = P##port##_MOD_OC | (1<<Pin);    \
                                             P##port##_DIR_PU = P##port##_DIR_PU |        (1<<Pin)
#endif

这里也将相关的基础资料上位一个:
(1) 上面的程序所在的例程工程:    LED(P17)闪烁例程.7z (130.52 KB, 下载次数: 4)   请使用Keil5打开工程
(2) 添加STC的芯片型号工具及使用方法:

添加STC芯片型号至Keil软件环境中

重新选择更合适的芯片来开发

(3) 芯片及评估板相关的PDF:
(4) 沁恒芯片ISP下载工具:

网友:
来自 9楼

4. 触摸按键测试
简单的加入官方的代码进行了简单的测试,本来想改改的,想想应该把精力放到后面具体项目中,所以就简单地发一个测试通过的工程吧,同官方的代码一样,6个输入通道只用了4个,工程拿走,不用客气

网友:
来自 10楼

5. USB_HID_KEY_MOUSE测试

官方的例程代码写得很详细,也基本是加入工程即可使用,本来我以为会很折腾,结果很顺利,这样我们可以先跑跑效果,然后跟着代码看官方给的PDF,理解起来也会很快,当然以前没有搞过USB的同鞋们可能要去自行被课了,USB很烦,但很有用~~~~~~

将官方的代码编译后下载到MCU当中,使用跳线帽短接UART0(调试信息打印串口),使用micro USB线连接电脑与开发板的P4口,然后按复位键,串口助手打印如下信息:

同时可以看到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当中新枚举了一个HID Keyboard Device和一个HID-compliant mouse:

好了,与后期项目相关的重点官方代码的测试基本就完了,同样把工程分享给大家:

网友:
来自 11楼

6. 推荐一篇测试
这个楼主把触摸常见的情景都简单测过了,说明了CH554芯片触摸的实用性与易用性:

【CH554式改评测】电容触摸覆盖物测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206&fromuid=300115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欢迎试用。

网友:
程序下载还没有成功,看了论坛里的好多贴子,也尝试了所说的软件版本等方法都还没有成功

网友A:
你的电源选择的跳帽是不是有一个多了,那个V33不要接在3.3V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选择的跳帽是不是有一个多了,那个V33不要接在3.3V上。

接到NC上的哈

网友:
哦,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