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升降压电路有啥好处

楼主:
看到别人用的一个升降压电路。比我一般的认识中多了一个Q3,那么这个Q3有啥好处呢?欢迎大神们来解释一下。谢谢
我个人感觉是给Q1的驱动电路的自举电容放电。有没有其他奥秘呢?

网友A:
“比我一般的认识中多了一个Q3,那么这个Q3有啥好处呢?”
不是“多了一个Q3”,而是用Q3替代了一支二极管。
用MOS管替代二极管,因MOS管导通时电阻比较小,故管压降小于二极管,这样可以稍微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我一般的认识中多了一个Q3,那么这个Q3有啥好处呢?”
不是“多了一个Q3”,而是用Q3替代了一支二极管 ...

O(∩_∩)O谢谢

网友B:
电路没给完吧,一个升降压,用这么多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给完吧,一个升降压,用这么多MOS管

主电路就这么多。没有画出来的就是驱动和RC吸收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