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评测】CH554开发板的初次运行和几个问题的探讨

楼主:
串口下载步骤:
1、按照CH554EVT.pdf里面的步骤设置电压采用5V供电,并且断开V33和板子上3.3V的连接。
2、JP1里选择UART1(9-7,10-8),因为芯片内置的bootloader采用UART1跟外部串口通讯。
3、ISP软件工具(V2.40)需要在菜单栏的 功能-BootLoaderV2.30之前的版本

运行例程的时候注意例程采用的是UART0,因此需要将JP1选择为UART0,才能在电脑上的串口工具看到数据。
GPIO例程闪烁LED:

几个问题希望大家特别是WCH能够指点一下:

1、板载的USB转串口的哪个CH340G芯片明明只能做成一个USB-Device,为何要用A型插座而不是B型/Mini-B/Micro-B型插座。这种USB A-A的数据线很少见,基本上需要额外配一根(也的确让你们配置了一根这样的数据线),这么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2、CH554DS里面6.2节提到:“ROM 是 iFlash™工艺,对于空白 ROM 正式封装后的成品,可以在 5V 电源下进行约 200 次编程。”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ROM擦写200次之后就有可能出现损坏?这句话让我现在随便测试例程代码的时候很犹豫,不敢轻易下载看修改效果,害怕用完200次之后无法继续下载了。
而且CH554没有调试接口,我们写代码只能编译下载看执行效果,我们如果开发的时候问题比较多不断地修改-编译-下载,是不是意味着大约200次之后就有可能无法下载了?

3、CH554DS里面6.6节提到:“但在没有引导程序的情况下,CH554 只能由外部专用编程器写入引导程序
或者应用程序。为了支持在板编程,必须临时使用 5V 电源电压,并且电路中需要预留 CH554 与编程
器之间的 4 根连接引脚,最少的必要连接引脚是 3 根:P1.4、P1.6、P1.7。”

请问如果内置的bootloader被应用程序覆盖后,如何获得编程工具?或者P1.4/P1.6/P1.7的编程协议以及信号时序是什么?

4、CH554DS里面6.2节提到:“配置信息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包括位于 3FF8H 到 3FFFH 地址的 4 组 16 位数据,后三组
为只读单元,提供芯片 ID。位于 3FF8H 地址的配置数据由编程器根据需要设定,参考表 6.2”

ISPTool里面有对这个配置信息的设置勾选框,意味着配置信息能被bootloader改变,那么能不能被应用程序代码改变?是不是跟采用flash-ROM的操作同样的步骤?

网友A:
1、本身我们做USB比较多,公司的线材很多,所以没有特别考虑,一般呢会有一根USB线,554的U口提供了一个micro的USB口;
2、你说的没错,低成本总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此外,一般只在开发阶段会频繁下载,正常量产改动很少,我们提供足够的样品给你开发;
3、用户区没有访问BOOT的权限,覆盖的问题,你不用考虑,编程器目前有偿协议提供,具体条件需咨询销售;
4、用户区没有写BOOT的权限。

网友:
1、主要是因为A型口相对而言更耐拔插,可靠性更好。
2、CH554的高性价比总要有一定的代价,200次是一个绝对保险的flash烧写次数。至于提到的调时阶段的不断烧写,我们会提供样片给你调试,正式产品重复烧写的情况很少,这个问题其实不算大问题。
3、为了客户代码安全起见,我们尽量避免提供编程器,编程器烧写商用版本协议有偿提供,具体可以联系销售。用户区域没有写BOOT的权限,覆盖的问题你不用考虑。
4、用户区域没有写BOOT的权限。

网友B:
我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吧。

CH554的USB是支持DEVICE和HOST两种模式的,所以板上CH554的USB接口做HOST使用时必须有一个USB TYPE-A接口,方便接U盘、鼠标、键盘等。当然,CH554做DEVICE使用时最好用旁边的Micro USB接口。但是如果不用MicroUSB接口,而直接用USB TYPE-A接口的话,也是可以的,只是要有根USB TYPE-A----USB TYPE-A的线。既然已经送了这根线了,那么USB转串口的接口也使用USB TYPE-A就可以省一根线了。实际上,都使用-USB TYPE-A座可以省一种物料(集中用量,价格会更便宜,仓储、备料也更容易)。  如果用Micro USB,开发人员还需要再准备一根电缆。 实际上我们现在使用的都是沁恒提供的那根USB线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本身我们做USB比较多,公司的线材很多,所以没有特别考虑,一般呢会有一根USB线,554的U口提供了一个mic ...

您是WCH公司的技术支持吧。谢谢回答。基本疑问都解开了。可惜刚开始没注意iFlash擦写200次的问题。忘记多申请几片样片了。。。。。。。我争取在200次以内把评测完成。
编程器协议既然不是公开的我就不去了解了。本想着如果是公开的话自己可以做一个编程器。

iFlash工艺只能擦写200次,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的那种只能擦写一次的OTP(One-Time-Programmable)的单片机,咱这个工艺可能是跟OTP类似的MTP(Multiple-Time-Programmable)?参考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grammable_read-only_memory

那么问题又来了:DataFlash能擦写10000次以上(作为数据存储区域,确实是要求能很多次擦写),既然Dataflash使用了能10000次擦写以上的工艺,为何ROM不采用这种工艺呢,同一个制程还要使用两种不同的Flash工艺,是不是反而增加了成本(硅片层数、光罩掩膜的数量、多了一套 涂光刻胶-曝光-显影-离子注入-刻蚀的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吧。

CH554的USB是支持DEVICE和HOST两种模式的,所以板上CH554的USB接口做HOST使 ...

你说的没什么问题。不过很显然如果CH340G也是用的Micro-B插座,CH554的Device功能也是需要Micro-B插座,而Host功能的A插座直接接U盘鼠标之类的插头就行。,那么不需要这种很少见的USB A插头-A插头的数据线。因为Micro-B插头的数据线现在基本上很普遍吧。

当然确实不可否认A插座比Micro-B插座更加牢固耐插拔。。。。。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二楼三楼说的,WCH自家物料中可能A插座太多了,把库存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吧。

CH554的USB是支持DEVICE和HOST两种模式的,所以板上CH554的USB接口做HOST使 ...

网友:
那么问题又来了:DataFlash能擦写10000次以上(作为数据存储区域,确实是要求能很多次擦写),既然Dataflash使用了能10000次擦写以上的工艺,为何ROM不采用这种工艺呢,同一个制程还要使用两种不同的Flash工艺,是不是反而增加了成本(硅片层数、光罩掩膜的数量、多了一套 涂光刻胶-曝光-显影-离子注入-刻蚀的流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没什么问题。不过很显然如果CH340G也是用的Micro-B插座,CH554的Device功能也是需要Micro-B插座, ...

其实你想想,如果这个板子上面就只有两个USB TYPE-A插座,加上现有的这根线,是不是所有的实验和功能都不受影响?

我好像看过网上一个这块板子的图片,只焊了两个USB TYPE-A插座,MicroB座和TypeC做都没焊。(当然这次和上次送的板子MicroB座都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想想,如果这个板子上面就只有两个USB TYPE-A插座,加上现有的这根线,是不是所有的实验和功能都不 ...

你说的没什么问题。所有试验功能不受影响。

然而如果USB转串口的CH340G连接的换成Type-B的插座,更加不受影响。而且A-B数据线到处都是。

A-A数据线我是第一次见。

网友:
功能口的问题,看这个帖子都有好几中答案,可见这个问题其实探讨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讨论估计也没有定论,如果需要,申请评估版,备注+线即可。
Flash工艺问题,申明一点,CH554是falsh工艺的,不是OTP的,这个不要混淆,至于这种工艺能省多少钱,看你们回复好像了解很深的样子,那么看售价应该可以估算成本。
如果在意这个擦写次数,不是特别在意成本,建议你看看CH558/CH559,擦写1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