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说明】关于CH554系列单片机USB和串口下载的说明

楼主:
1、CH554系列支持USB和串口下载程序。2、使用USB下载必须在上电前拉高UD+来进入bootloader,进入bootloader后可以用USB下载,也可以用串口下载。
2、使用串口下载上电前不一定要拉高UD+(实现免按键下载):先让ISP软件准备好,串口连接直接上电也可实现串口下载。

3、如果遇到USB可以下载,但是串口无法下载的问题。请如下操作:在ISP软件的 “功能” 里选择 “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因为ISP软件最近更新到了最新版本,之前发出的芯片用串口下载时都要选择一下这个“BootloaderV2.30之前版本”,后面再出的芯片使用新的bootloader了就不需要选择了。)

若有疑问请大家及时发帖,我们看到后会在第一时间解答。

@ddllxxrr @swustlx86 @yang_alex  @jinglixixi  @我爱下载  @ketose  @zhang7309  @Veiko  @ljj3166  @北方  @mars4zhu  @mig29ee  @emu8086  @lehuijie  @bioger       @沁恒USB单片机

网友:
您好, 我在烧写代码的时候, 会出现附图的错误信息. 只会在某些PC上会有这个错误, 不知道跟Win7/Win10有关系吗?

不过虽然有错误, 但是实际上程序依然可以正常运行.

另外下载工具无法使用SDCC生成的hex档, 需要转成bin档才可下载.

网友:
SDCC 的hex应该是工具解析不支持导致的,建议使用keil 51进行编译。
错误首偏移这个错误状态是下载时报的错误还是校验时候报的错误。
如果时校验的话,代表校验文件个芯片文件不匹配。

网友:
你好,我用的是CH552T,我用USB线接入单片机,D+ 接P3.6,D- 接P3.7,打开WCHISPTool 之后,不能识别到芯片,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