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实现控制静态数码管显示

楼主:
3芯积分
编译没有错误,但静态数码管不闪烁,只显示1,逻辑哪错了,求大佬指点

网友:
while里掉用中断服务程序是不合适的,会产生不可预料的事

网友:
可以这样试一下,定时器中断函数保留,另一个 中断函数 不用了。主循环里  读按键,给对应变量赋值。看能否得到变化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