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如何短接红外传感器

楼主:
这是地贝的红外防跌落传感器,家里并不需要此功能,而且遇到黑色大理石地面会误判为悬崖,所以想屏蔽掉此传感器。
试验过拔掉传感器连接主板的排线,扫地机器人会一直倒退,看来是没有信号的问题。
也试验过在发射头接收头外边贴一层白色双面胶以反射信号,能临时管用,但打扫半个屋子后就因为灰尘过多而失效。
我想把红外传感器的输出线与供电线短接,这样输出线就会输出高电平5V信号从而欺骗主板吧?
传奇器有红色白色黑色橘色线路,我猜测红色是供电线,黑色接地线,白色应该是输出线。是否短接白色和红色线可达成效果?
或者大神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屏蔽掉红外传感器并欺骗过主板。

网友A:
找到光电管,短路它就可以了。哪个是,可以观察管子暴露部分的颜色,一般光电管是黑色的。如果两个管子颜色相同或者有防尘盖看不清,用万用表测更准确。LED两端的电压是恒定的,而光敏管两端的电压会随着反射强度而改变。短路光电管可以用焊锡直接堆焊短路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光电管,短路它就可以了。哪个是,可以观察管子暴露部分的颜色,一般光电管是黑色的。如果两个管子颜色 ...

谢谢大神指教。
今天测了一下排线的电压,红15,白3.3,橘15。

没有电子基础,你的短路的意思是不是把光电管在电路板上的引脚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指教。
今天测了一下排线的电压,红15,白3.3,橘15。

没有电子基础,你的短路的意思是不是 ...

短路光电管的两个引脚,在其所安装的焊盘上直接堆焊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光电管的两个引脚,在其所安装的焊盘上直接堆焊锡。

短接了,效果和直接拔下连接线一样,扫地机器人一直往后退。
也就是误以为没有检测到漫发射红外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了,效果和直接拔下连接线一样,扫地机器人一直往后退。
也就是误以为没有检测到漫发射红外信号。

要确认短接的是否为光敏管,如果短接LED,那现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