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恒流恒压电源;请问各路大神有相关电源芯片推荐?

楼主:
本人正在开发一种能够持续驱动电机转动(大约10S)电子设计方案;但是由于电池供电(4.5-6V),电池电压下降后严重影响电机转动力度;以及不同品牌电池驱动力差异也很大;想着在电源输入进行恒流恒压设计,请问各路大神有相关电源芯片推荐吗?要求用于低压电池供电场合,最好是低功耗,驱动电机时电流大约400mA,遇阻电流大约800mA;

网友:
XL60XX,XL40XX,XLxxxx系列恒流恒压驱动IC归类参数

降压型直流电源变换器芯片(常规型)
产品型号 XL1507 XL1509 XL2596 XL2576 XL2576P 输入电压 4.5V ~ 40V 4.5V ~ 40V 4.5V ~ 40V 4.5V ~ 40V 4.5V ~40V 最大输出电流 3A 2A 3A 3A 2A 开关频率 150KHz 150KHz 150KHz 52KHz 52KHz 电压版本 Adj
(1.23V)/3.3V/5V/12V Adj (1.23V)/3.3V/5V/12V Adj(1.23V)/3.3V/5V/12V Adj(1.23V)/3.3V/5V/12V Adj (1.23V) 封装类型 TO252-5L SOP8L TO263-5L/TO220-5L TO263-5L/TO220-5L SOP8-EP

降压型直流电源变换器芯片(高效率型)
产品型号 XL1410 XL1583 XL1513 XL1530 输入电压 3.6V ~ 18V 3.6V ~ 23V 3.6V ~ 18V 3.6V ~ 18V 最大输出电流 2A 3A 2A 3A 开关频率 380KHz 380KHz 380KHz 380KHz 电压版本 Adj (1.222V) Adj (1.222V) Adj (0.8V) Adj (0.8V) 封装类型 SOP8L SOP8L SOP8L SOP8L

降压型直流电源变换器芯片(大功率型)
产品型号 XL4003 XL4005 XL4012 输入电压 5V ~ 32V 5V ~ 32V 5V ~ 32V 最大输出电流 4A 5A 12A 开关频率 300KHz 300KHz 300KHz 电压版本 Adj (0.8V) Adj (0.8V) Adj (0.8V) 封装类型 TO252-5L TO263-5L TO220-5L

升压型直流电源变换器芯片
产品型号 XL6007 XL6008 XL6009 XL6011 XL6012 输入电压 3.6V ~ 24V 5V ~ 32V 5V ~ 32V 5V ~ 32V 5V ~ 32V 最大输出电压 60V 60V 60V 42V 60V 最大开关电流 2A 3A 4A 5A 5A 开关频率 400KHz 400KHz 400KHz 180KHz 180KHz 电压版本 Adj (1.25V) Adj (1.25V) Adj (1.25V) Adj (1.25V) Adj (1.25V) 封装形式 SOP8L TO252-5L TO263-5L TO220-5L TO263-5L / TO220-5L

升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芯片
产品型号 XL6001 XL6003 XL6004 XL6005 XL6006 输入电压 3.6V ~ 24V 3.6V ~ 24V 3.6V ~ 32V 3.6V ~ 32V 5V ~ 32V 最大输出电压 32V 60V 60V 60V 60V 最大开关电流 2A 2A 3A 4A 5A 开关频率 400KHz 400KHz 400KHz 180KHz 180KHz 恒流设置 Adj (0.22V) Adj (0.22V) Adj (0.22V) Adj (0.22V) Adj (0.22V) 封装形式 SOP8L SOP8L TO252-5L TO252-5L TO263-5L / TO220-5L

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芯片(常规型)
产品型号 XL3002 输入电压 5V ~ 32V 最大输出电压 30V 最大输出电流 1.5A 开关频率 380KHz 恒流设置 Adj (0.24V) 封装形式 SOP8L

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器芯片(高电压型)
产品型号 XL8001 XL8002 XL8003 XL8004 输入电压 12V ~ 80V 12V ~ 80V 24V ~ 80V 24V ~ 80V 输出 LED 串联 1~8 LED 串联 1~18 LED 串联 3~8 LED 串联 3~14 LED 串联 最大输出电流 0.5A 1A 0.5A 1A 开关频率 PFM PFM PFM PFM 恒流设置 Adj (0.1V) Adj (0.1V) Adj (0.2V) Adj (0.2V) 封装形式 SOP8L TO263-5L SOP8L TO252-5L

高压市电单片高效率 LED 恒流驱动器芯片
产品型号 XL5002 XL5003 XL5004 输入电压 80V ~ 400V 80V ~ 400V 80V ~ 400V 输出 LED 串联 1~5串 2~8串 8~ 14 串 最大输出电流 0.5A 0.5A 0.5A 开关频率 PFM PFM PFM 恒流设置 0.1V 0.2V 0.2V 封装形式 SOP8L SOP8L SOP8L

自带恒压恒流环路的降压型单片车充专用芯片
产品型号 XL6002 XL4001 XL4002 XL4101 XL4102 输入电压 4.5V ~ 40V 4.5V ~ 40V 4.5V ~ 40V 4.5V ~ 40V 4.5V ~ 40V 最大输出电流 2A 2A 2A 3A 3A 开关频率 150KHz 150KHz 52KHz 150KHz 52KHz 恒压设置 Adj (1.235V) Adj (1.235V) Adj (1.235V) Adj (1.235V) Adj (1.235V) 恒流设置 0.155V 0.155V 0.155V 0.155V 0.155V 封装类型 TO252-5L SOP8L-EP SOP8L-EP TO263-5L TO263-5L

自带恒压恒流环路的高效率降压型单片车充专用芯片
产品型号 XL2002 XL2003 XL2005 XL2006 输入电压 8V ~ 30V 8V ~ 30V 8V ~ 32V 8V ~ 32V 最大输出电流 2A 3A 2A 3A 开关频率 180KHz 180KHz 160KHz 160KHz 恒压设置 Adj(0.8V) Adj(0.8V) Adj(0.8V) Adj(0.8V) 恒流设置 0.5mA*Rcs 0.8mA*Rcs RCS RCS S 封装类型 SOP8L SOP8L-EP SOP8L OP8L-EP

网友A:
“电池电压下降后严重影响电机转动力度;以及不同品牌电池驱动力差异也很大;想着在电源输入进行恒流恒压设计”
你的方向可能错了。电池电压下降影响电机转动,是因为电池内阻增加。若想让电机在电池电压下降时仍能够正常转动,需要提高电机两端电压,这就要求对电池电压进行升压。当然,升压必定要从电池取得更大电流。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电压输出的升压变换器。

网友B:
建议先把自己的负载情况搞清楚,然后确定采用什么样供电方式,不是接个电池就能行
电机驱动不是一个简单供电就行
如双向还需要H桥驱动等

网友C:
你这个明显的电机驱动看起来就根本没有么。。。。。是光靠着电池供电来实现电机转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下降后严重影响电机转动力度;以及不同品牌电池驱动力差异也很大;想着在电源输入进行恒流恒压设 ...

是的,目前采用了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也尝试了几个DC-DC稳压方案,效果不显著,有适合该应用的电源IC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明显的电机驱动看起来就根本没有么。。。。。是光靠着电池供电来实现电机转动的?

不是直接电源驱动的,目前采用了集成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把自己的负载情况搞清楚,然后确定采用什么样供电方式,不是接个电池就能行
电机驱动不是一个简单供 ...

目前采用了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目前采用了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也尝试了几个DC-DC稳压方案,效果不显著,有适合该应用的电源IC推 ...

“目前采用了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也尝试了几个DC-DC稳压方案,效果不显著”
“效果不显著”是什么意思?是电池电压下降后电机就转不动?量量电机转不动时电池两端电压和电机两端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直接电源驱动的,目前采用了集成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

“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
这是什么鬼,为什么百度搜不到你这个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MX08E的电机驱动芯片”
这是什么鬼,为什么百度搜不到你这个型号呢。。。。。。。

芯片资料:https://wenku.baidu.com/view/8729261ea417866fb84a8e6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