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什么是IC烧录?

楼主:
大家好,本人小白一个,请教什么是IC烧录?原厂出的货是烧录过的还是没烧录的?各位大神请帮帮忙!烧录前和烧录后的区别,谢谢!急!大家帮忙让我理解下,由于知识有限,还请尽量形象点。多谢!

网友:
跟烧考差不多

网友:
IC 烧录就灌入程序,灌了程序才能用
一般指MCU有烧录

网友A:
IC烧录就是在IC刷入软件(也可以叫固件)。原厂出的货,一般来说是没有烧录过的,但本质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代码的(比如有的芯片就有唯一序列号,boot部分等)。出厂的芯片有的可以提前要求厂家定制芯片,可以让厂家提前烧录固件进去,像freescale就有这种服务。烧录前与烧录后的区别,这就得看芯片本身了,如果是没有任何保护的flash芯片,应该来说没有区别,可以重新烧入固件再用,如果带有烧录保护的芯片,可能会限制烧录,还有的芯片只能烧录一次。这需要具体而论,反正你就是一个打广告的,我说那么多干嘛呢,@管管,来删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烧录就是在IC刷入软件(也可以叫固件)。原厂出的货,一般来说是没有烧录过的,但本质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 ...

感谢回复!我只是碰到不明白,说要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我只是碰到不明白,说要发出来

你的LOG会被视为广告

网友:
厂商从半导体商买来上述各种可烧录IC其资料区为空白,在组装前才将其最新版的控制程序及数据使用IC烧录器写入,这是一比IC测试还重要的必要流程,一般都由最终电子产品制造者来执行完成。
可烧录IC的集成度和普及愈来愈高,对IC烧录器的生产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另外, 中国已成为世界电子产品的制造工厂,必然是烧录器最在需求地区,其中MCU及Flash(128M以上)两类主要IC的巨量烧录更是烧录器发展的战略重点。

网友:
深圳前海杰航科技有限公司,旨在提供专业的芯片烧录、 自动化烧录设备的研发及设计制造。主营工具型烧录器、量产型烧录器、自动化烧录机等。通过自行研发设计的烧录工具,进而提供完整的烧录方案来协助客户。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运用多元化、弹性的产品设计,为客户的生产开发需求提供烧录方案。

目前自动化烧录设备的烧录方式有在线烧录、 离线烧录、 和脱机烧录。 支持的芯片种类已包含SPI Flash、NOR Flash、NAND Flash、EEPROM、Microcontroller、eMMC、CPLD,CSP封装及UFS(Universal Flash Storage)..等。烧录机所支持的进出料设备包含料盘,料带,及料管。无论您需要的是烧录单颗芯片或是大型生产线所需,都有多种完美的烧录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