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MakeBlock mbot机器人”的?知道里面的蓝牙的UUID ?

楼主:
有了解“MakeBlock mbot机器人”的?知道里面的蓝牙的UUID ?

看看能不能用cc2640蓝牙+ATMEGA328,搭配他们的APP。

网友A:
应该可以通过蓝牙获取到,不过假如有用硬件向APP发送的于验证的UUID,你也没有办法破解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通过蓝牙获取到,不过假如有用硬件向APP发送的于验证的UUID,你也没有办法破解呀

不知道哦!百度说他都是开源的
如果自己能打个硬件起来,就可以给小孩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哦!百度说他都是开源的
如果自己能打个硬件起来,就可以给小孩玩了!

开源的,这么爽,我也去看看,那应该是公开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哦!百度说他都是开源的
如果自己能打个硬件起来,就可以给小孩玩了!

一直蓝牙玩不起来就是不会开发上位机,然后就啥也不会玩了,这样有上位的还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这么爽,我也去看看,那应该是公开的咯

版主,直接用arduino uano板就可以通过他们的软件图形编程,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