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CS6.2失败,试了各种方法,请求大家支援

楼主:
之前电脑上面有CCS6.2,但是仿真器连接不上,显示没有装驱动,因为CCS安装的时候会自己装驱动,所以就想着先卸载了再装。卸载之后,无论是在线版还是离线版,安装开始之后过一段时间都会提醒Unable to download ti_dspack_ibsetup_win32_6.2.1.1781.exe,然后过一会就报错,退出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童鞋遇到过这种情况?
以下附上日志信息

ccs_setup_6.2.0.00050_install.log

网友:
最好用离线安装包来装,毕竟网络不稳定的话分分钟gg。安装软件尽量用管理员权限安装,同时把杀毒和卫士这些安全软件关掉。一般安装是没问题的。我建议你用ccs7,以前的ccs6还需要license,ccs7以上都free了,省事。

网友:
看了下log,报错的直接原因是存储空间不足,组件不全,装到eclipse时就大量报错了,是不是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没关啊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重装了系统就好了